变频器在工程应用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20):
随着通用变频器市场的日益繁荣,不包括OEM进口变频器,中国通用变频器年
用量超过25亿元人民币,变频器及其附属设备的安装、调试、日常维护及维修
工作量剧增,给用户造成重大直接和间接损失。本文就针对造成以上问题的原
因,根据大量用户的实际应用情况,从应用环境、电磁干扰与抗干扰、电网质
量、电机绝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2、工作环境问颐
在变频器实际应用中,由于国内客户除少数有专用机房外,大多为了降低成本,
将变频器直接安装于工业现场。工作现场一般是灰尘大、温度高,在南方还有
湿度大的问题。对于线缆行业还有金属粉尘,在陶瓷、印染等行业还有腐蚀性
气休和粉尘,在煤矿等场合,还有防爆的要求等等。因此必须根据现场情况做
出相应的对策。
2.1、变频器的安装设计基本要求
(1)变频器应该安装在控制柜内部。
(2)变频器最好安装在控制柜内的中部:变频器要垂直安装:正上方和正下方要避免安装可能阻挡排风、进风的大元件。
(3)变频器上、下部边缘距离控制柜顶部、底部、或者隔板、或者必须安装的
大元件等的最小间距,应该大于300mm。
柜内安装变频器的基本要求
(4)如果特殊用户在使用中需要取掉键盘,则变频器面板的键盘孔,一定要用
胶带严格密封或者采用假面板替换,防止粉尘大量进入变频器内部。
(5)对变频器要进行定期维护,及时清理内部的粉尘等。
(6)其它的基本安装、使用要求必须遵守用户手册上的有关说明;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相应厂家技术支持人员。
2.2、防尘控制柜的设计要求
在多粉尘场所,特别是多金属粉尘,絮状物的场所使用变频器时,采取正确、
合理的防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防尘措施得当对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非常重要。
总体要求控制拒整体应该密封,应该通过专门设计的进风口、出风口进行通风;
控制柜顶部应该有防护网和防护顶盖出风口;控制柜底部应该有底板和进风口、
进线孔,并且安装防尘网。
控制柜的风道要设计合理,排风通畅。避免在柜内形成涡流,在固定的位
置形成灰尘堆积。

网友A:
求教,较大功率变频器在柜内···柜子没装排气扇的情况下···要不要开个通风口或者柜子门保持常开···之前在一个陶瓷厂见过一陶瓷设备的汇川5.5KW变频器在柜子内密闭···柜子门一打开一股热气冒出···可想而知,当时的室外温度是接近40℃···亲们,变频器要是有思想的话···也会告你们孽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