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404T触摸屏如何与信捷XC2系列PLC连接通讯啊

楼主(2012-07-20):
最近选用步科MT4404T的触摸屏,不知道如何和信捷XC2系列的PLC进行通讯,步科这种屏有没有信捷的驱动啊,还是用其他间接的东西做程序啊。

网友A:
MODBUS RTU

用信捷的屏不是好些。通讯很简单

www.ytleader.cn

网友B:
如果有modbus-RTU协议最好了...这样应该可以做的,XC2系列modbus地址在第七章第二节,地址表里面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