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求数值的变化率

楼主(2012-07-21):
我想用S7-200做一个小程序:在第一个扫描周期赋值A1给vw10,在第二个扫描周期赋一个新值A2,要求求出(A2-A1),存储在vw20中。依次类推,每个扫描周期做同样的运算。

网友A:
使用计数器,比较计数器值。

网友B:
把寄存器值减当前值。

把当前值保存到寄存器。

就这样两句程序。

楼主:
对:芳季关于把寄存器值减当前值。把当前值保存到寄存器。就这样两句程序。内容的回复:

高人能否给个具体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能否给个具体程序?

网友D:
出个梯形图供参考:

网友E:
好像有特殊继电器可以使用   隔周期为1的特殊继电器

网友E:
特殊继电器就是SM0.6
SM0.6  该位为扫描时钟,本次扫描时置 ,下次扫描时置 。

网友D:
6楼说的对,可直接用SM0.6,见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