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昆仑通态采集数据后小数点的处理

楼主(2012-07-21):
我现在用昆仑通态连接台达的DTC1000温控器来采集数据并生成历史报表、曲线等。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昆仑通态中没有DTC1000的驱动,所以我选择了标准的modbus RTU设备作为子设备。现在DTC1000与上位机能够正常通讯,但是本来应采集的数据值是83.n和480.n而我的却显示83n.0和480n.0。我在modbus RTU中增加了相应的通道并且对于连接的数据变量的基本属性中也设置小数位为1,在显示数据的标签和表格也都对小数点设置了。找了好久多不知道是哪方面的问题,请教知道这方面内容的高手告诉一下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数据通道设置一下,  进行数据量程转换或者 数据除以10

楼主: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数据通道设置一下,  进行数据量程转换或者 数据除以10内容的回复:

数据除以10的我试过在属性的表达式中用变量除以10,这种方法可以实现实时数据显示和实时曲线及表格,但是历史数据曲线和历史数据表格就不行了,其他的方法能解释详尽一点吗,我刚接触组态软件,谢谢了。

网友B:
在设备组态,设备编辑窗口中,连接的变量使用通道处理,通道处理5-工程量转换

网友C(2012-08-27):
这几张图看下来应该就知道了,我这边是工程量除以10倍,组态过程中只用的是处理后的通道修改工程量数据处理数据处理

网友D(2013-11-18):
我也刚刚碰到这问题,数值的输出格式----浮点输出

网友E(2017-09-23):
学习昆仑通与DTC1000通讯,试了modbus-RTU连接,就是老是通讯不成功。老师能否指导下。给个范例?邮箱113725069@qq。com

网友F:
也可以在脚本里处理,觉得更灵活些。

网友G(2018-12-30):
问下,第四项 滤波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