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5伺服750W伺服系统问题

楼主(2012-07-21):
松下A5电机没有插驱动器电机线时,手拖动负载皮带轮很轻松,当插上驱动器电机线时手拖动皮带轮有锁住的感觉,但是锁力很均匀能够用手不费大力气拖动皮带轮。

可是为什么有的伺服电机插上驱动器电机线时,手拖动皮带轮很费力,有拖不动的感觉,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本论坛难到没有松下伺服的人?哎,中国销售第一的伺服,客服怎么这么落伍!!!

网友A:
当驱动器插上电机线时,再转动电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是会有一定的阻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驱动器插上电机线时,再转动电机,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是会有一定的阻力的!

为什么会同样的负载,同等功率容量的伺服,这种力道不一样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个人觉得可能参数不合适或者其它。

网友B:
对楼主表示超级无语, 我靠你那个表现才是正常的,

网友C:
本人跟你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松下A5伺服400W伺服电机与驱动器。出现如下问题:1、通电保持力小,软绵绵的。2、用手可以拨动,如果拨动力稍大,电机晃动厉害,然后尖叫报警。3、定位不准,无法实现精度保证。当初以为是接线和参数设置问题,让我费尽心思和精力,真是令人烦恼和气愤.后来才得知是该系列电机与驱动器存在问题,然后退货处理!所以本人自从那次之后,再也不用松下的伺服系统了!

网友B:
你问题跟楼主不一样 ,人家是保持的很稳定 不容易动,你是保持不住。。。也就是你的是坏的 他的是 好的 ,现在他是把正常情况当毛病来问。

网友D:
你把U和V接个灯泡,你转轴时候应该可以把灯泡点亮,发电机效应.很正常每个伺服都是这样!

还有就是松下的停机模式你设了没有,设自由停车就没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