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里面的功能码

楼主(2012-07-21):
    在调试设备的时候发现,采用的标准的MUDBUS协议的方式,功能码是04(读输入寄存器),但是在组态王里面,寄存器功能码是03。这点大家要注意啦。

网友A:
不应该吧 组态王这个都会弄错?||?

网友B:
在标准的MODBUS 协议当中,03 功能码是读取保持寄存器二进制值。

网友C:
大连德嘉国际电子 DP-MODBUS 协议转换器

(网关gateway)

【功能简介】

           在modbus侧为主站时:主要用于连接 modbus 从站仪表、及其它一些modbus 从站设备,如:MODBUS 协议接口的变频器、

           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

           在modbus侧为从站时:以modbus从站协议与其他modbus主站设备进行数据通讯。

           GSD文件下载:点击下载 (包含使用手册)http://www.dl-winbest.cn/DP-MODBUS.html

【优点】:

             ? 调试方便,手段多样,尤其适用于初次使用者

             ? 它有7个指示灯,使你能更为清晰准确快捷的判断问题所在;

             ? 它在modbus主站方式时,通过不断循环显示的多个状态字,使你能够轻松发现各个从站设备及相应报文的故障性质

               这些都是有别于其它厂家的特点,目的是使客户能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完成现场调试,立即发现问题,立即解决问题,

               绝不浪费你的宝贵时间。

网友D(2012-08-23):
楼主 那是因为你的组态软件的MODBUS驱动没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