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H2-AD模块 4-20MA 转换问题

楼主(2012-07-21):
台达AD模块 把压力传感器4-20毫安 通过PLC转换成80千牛显示到触摸屏上 怎么实现?

网友A:
用公式,模块上面的曲线,就是Y=KX+B一次函数,自己写一个公式就能换算出来了,4MA对应的B就是800,20MA就是4000,就可以计算出K 。推理一下我们要求的是X,X=(Y-B)/K,就OK了

楼主:
对:zhangli0612关于用公式,模块上面的曲线,就是Y=KX+B一次函数,自己写一个公式就能换算出来了,4MA对应的B就是800,20MA就是4000,就可以计算出K 。推理一下我们要求的是X,X=(Y-B)/K,就OK了 内容的回复:

恳求深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