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可以判断出三极管的C/E脚吗?急

楼主(2012-07-21):
NPN三极管C/E脚判断
我的数字万用表红笔对基极,黑表笔分别与另两脚连接,测出电阻值分别是24.2兆欧和14.1兆欧,能不能确认C/E脚

PNP三极管C/E脚判断

我的数字万用表黑笔对基极,红表笔分别与另两脚连接,测出电阻值分别是24.4兆欧和17.2兆欧,能不能确认C/E脚

网友A:
不能!应该用二极管档。

网友B:
方法一: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三极管

(1)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三极管的类型和基极b

判断时可将三极管看成是一个背靠背的PN结,按照判断二极管的方法,可以判断出其中一极为公共正极或公共负极,此极即为基极b。对NPN型管,基极是公共正极;对PNP型管则是公共负极。因此,判断出基极是公共正极还是公共负极,即可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或PNP型三极管。

(2)发射极e和集电极c的判断

利用万用表测量β(HFE)值的档位,判断发射极e和集电极c。将档位旋至MFE基极插入所对应类型的孔中,把其于管脚分别插入c、e孔观察数据,再将c、e孔中的管脚对调再看数据,数值大的说明管脚插对了。

(3)判别三极管的好坏

测试时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档位分别测试三极管发射结、集电结的正、反偏是否正常,正常的三极管是好的,否则三极管已损坏。如果在测量中找不到公共b极、该三极管也为坏管子。

方法二:

万用表的二极管挡,用红表笔去接三极管的某一管脚;假设作为基极;,用黑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如果表的液晶屏上两次都显示有零点几伏的电压;锗管为0.3左右。硅管为0.7左右;。那么此管应为NPN管且红表笔所接的那一个管脚是基极。如果两次所显的为‘OL’那么红表笔所接的的那一个管脚便是PNP型管的基极。在判别出管子的型号和基极的基础上,可以再判别发射极和集电极。仍用二极管挡,对于NPN管 令红表笔接其‘B’极,黑表笔分别接另两个脚上,两次测得的极间电压中,电压微高的那一极为‘E’极,电压低一些的那极为‘C’极。如果是PNP管,则令黑表笔接‘B’集,方法和上面一样。

网友C:
楼主:你上述的二种测法是不能判断出C、E极的,正确的判断方法如下:选用表针式万用表,置欧姆档(×100或×1000挡)。1、对NPN型晶体管、用黑笔触基极,用红笔触另二极,表针指示值较小,而用红笔触基极,用黑笔触另二极,表针指示值很大,说明晶体管的二个PN结是好的,对PNP型晶体管测法相反:用红笔触基极,用黑笔触另二极,表针指示值较小,而用黑笔触基极,用红笔触另二极,表针指示值很大,说明晶体管的二个PN结是好的。2、对NPN型晶体管,用黑红二笔分别接C、E二极,再用舌尖添接基极与黑笔,表针应有摆动,再将黑红二笔对换重测一次,二次测量摆动大的黑笔接触的管脚即为集电极,红笔的管脚为发射极。对PNP型晶体管,用黑红二笔分别接C、E二极,再用舌尖添接基极与红笔,表针应有摆动,再将黑红二笔对换重测一次,二次测量摆动大的红笔接触的管脚即为集电极,黑笔的管脚为发射极。

网友B:
这个地方也有介绍:http://www.docin.com/p-35542737.html

网友D:
1、根据三极管的结构特征:

1)发射结与集电结面积不同,发射结面积小一些,集电结面积大一些;

2)所以发射结正向电阻较集电结正向电阻大一些;

3)所以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1K,检测两个结的正向电阻,读数大的为发射结,读数小一点的为集电结;

网友D:
4)所以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向压降大一点的是发射结,正向压降小一点的是集电结。

网友D:
2、2楼说的:“……两次测得的极间电压中,电压微高的那一极为‘E’极,电压低一些的那极为‘C’极。”是正确的,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E:
发射结压降会大一点,用电阻档就是电阻会大一点。还有就是小功率高频管发射结反向耐压大概在7V左右

网友(2013-08-03):
谢谢各位大侠无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