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求助!!!!急!!!!

楼主(2012-07-22):
大哥们,我现在用的abplc模拟量输出模块1756-of8在选择成电压输出的时候没问题,但选到电流输出时在线检测会有模块轻微故障,显示为通道故障,而且输出端没有电流,请问大哥们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模块本身是电压 电流都可以的输出模拟,你如果在线检测提示问题你估计是硬件的,再看看电流设定是否对。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这模块本身是电压 电流都可以的输出模拟,你如果在线检测提示问题你估计是硬件的,再看看电流设定是否对。内容的回复:

还是不行啊,大神,电流设定4-20ma没错,就是显示一个通道故障的轻微故障,,,急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