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知上位机响应某事件的最佳方式

楼主(2012-07-22):
plc向dm1000写入值256,上位机不停扫描dm1000,发现值为256就做响应处理。

这种方式带来的问题是需要上位机开启一个独立的线程不停通过232口来扫描dm区,232口被频繁占用,而且上位机得开独立线程做扫描,编程也复杂些。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楼主:
现在使用的PLC是什么型号的,是否是CJ2M的,如果你要监控DM1000中的数据肯定上位软件要不停的扫描数据是否是您要的数据,或者可以用ETN方式来写入或者读取DM区的数据。

网友A:
可以读取位的状态;就是在PLC程序中只要PLC运行就成立,然后上位机读取状态;

网友B:
你什么东西需要那么高精度呢?

我一般都是500MS去读一次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