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的普通输入点的响应时间

楼主(2012-07-22):
CP1H  PLC的普通输入点的响应时间是多少?我打算用16个位的接线的方式读取一个表的数据。但是担心响应时间慢,影响数据读取的速度。

楼主:
输入常数+IO刷新时间,这个要看你在IO刷新之后还是之前检测到输入信号的,时间不是固定的

楼主:
输入常数默认8ms,通常不建议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