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S人机与欧姆龙CP1H之间地址问题

楼主(2012-07-22):
我的人机是台达DOP-AS57BSTD,用的是SCREEN EDITOR软件。PLC是欧姆龙CP1H-XA40DR-A

做了个交替型按钮,在选择写入存储器地址时元件种类不知道选哪个。求高手指点下!

元件种类有:CIOB、HB、AB、DB、EB、TB、CB、WB、EMB、IRB、DRB、TKB

帮忙解释下

网友A:
你要写什么地址呢?

100.00

200.00?

CIO

www.ytleader.cn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要求了,交替型按钮对应的是位地址,只要是欧姆龙的寄存器中可以对位操作的地址都是可以的。

网友C:
CIO就是,CIO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