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形式的PLC 输入公共端接24V+ 还是0V 随便接么?

楼主(2012-07-22):
晶体管形式的PLC 输入公共端接24V+ 还是0V 随便接么?

网友A:
1N的共负。具体看使用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N的共负。具体看使用手册

接线方式看手册;哪有随便接的啊;

网友C:
台达的ES、EH是接24V的。看你用哪个型号的了。

网友D:
楼主之所谓“随便”,可能是指,可以24V+,也可以0V。

我只看过ES2的资料;应当是不同的型号,查阅相应的资料吧。

网友E:
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电压极性不限制,随便。

网友F:
看一下你的用户手册,双向光耦合的不分正负极,根据产品不一样。

网友F:
我用的是松下的。输入直流24V的,双向光电耦合三级管,不分正负极

网友G:
晶体管是输出形式,和输入形式无关,看plc的形式,如果是sink型的就是电流流入公共端s/s,从x0,x1等流回“0v”端,如果是source型则正相反。看你手里的plc标签

网友H:
分NPN还是PNP,两者接法不一样,我买的一个传感器,上面标注了是什么型,在看一下接线图,

网友I:
不可以!厂家一般有规定,接错了不能动作的。

网友J(2012-09-27):
请大家看清楚,是输入公共端,不是输出。输入公共端应该是可以随便接的。输出的话就看是PNP型的还是NPN型的。

网友K:
一般PLC输入都提供有源型接法与漏型接法两种接线形式,所以公共端你可以接DC24V+,也可以接DC24V的负端。楼主关心的是不是晶体管输出型的接线?那就要参照PLC厂家提供的接线图来接线了,不能随便乱接的。

网友L:
您可以到中达官网下载中心免费下载手册: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Navigation.aspx

网友M: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N:
根据你不同的需要可以去台达官网产品手册里选择,有公共端接正的有公共端接负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