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2台电机,对X轴Y轴进行点对点定位

楼主(2012-07-22):
小弟请教高手,目前是弄一台设备,用三台电机,对x,y,z轴进行定位,我就想问一下,如何弄,大侠们告诉一下思路!!!当然是越详细越好!!!!谢谢!(Z轴可以忽略)

楼主:
没有人呀。。。。。。。。。

网友A:
实现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变频器控制、私服控制、步进控制等等。

网友B:
要看你的定位精度要求,现在一般都采用伺服电机,台达PLC一般都只有两路高速输出!

网友C:
  Z轴可以忽略,是不是指的只是有两轴的呢,高精度控制,行业内都是用伺服去做的,如果再详细一点,你可以用有带两轴的PLC,如果需要做圆弧插补,可以加运动控制卡,或者工控机加运动控制卡,

   如果是3轴,那么有带4轴的PLC,OMRON的可以考虑CP1H系列的。

  QQ290029026

网友D:
你要到的点坐标先换成两个电机编码器的的脉冲数,然后看与现在坐标脉冲数差多少,再PLSY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定位控制,不需要圆弧插补,我有现成的精简方案。

ldw@njxueman.com

025-82230669-832

网友F(2015-03-23):
能给我发一份啊,谢谢!365781994@qq.com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定位控制,不需要圆弧插补,我有现成的精...

网友G(2020-06-16):
轴可以忽略,是不是指的只是有两轴的呢,高精度控制,行业内都是用伺服去做的,如果再详细一点,你可以用有带两轴的PLC,如果需要做圆弧插补,可以加运动控制卡,或者工控机加运动控制卡,

网友H:
平面XY定位,一般是X轴做一个龙门结构(可以双电机龙门双驱,也可以单电机通过机械传动双驱),然后龙门的横梁用一个直线单元作为Y轴.如果单纯就是定位,没有任何动态性能要求,步进就可以.X轴用丝杠,Y轴用同步带传动,就行.除非定位精度非常高,否则控制器都没什么存在的必要,直接上位做逻辑分别发指令给两个轴的驱动器就行了.如果是想连续定位走轨迹,那可以说一切组成部分都得上不止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