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一个房间四盏灯串联起来可以吗?

楼主(2012-07-23):
     去过一个建筑工地,那里的一个电工把灯位(四盏灯——带电子镇流器的灯管的那种)串联起来的,没看到结果就离开了,不知道可以吗?坏了怎么办?

网友A:
不知道 你说滴是那个灯? 是照明灯还是探照灯?  说详细滴

网友B:
有图片就更好啦,看着串联,也许灯座里面别有洞天呢。呵呵。

网友C:
可以串联,只是不会亮!

网友D:
应该是额定电压相同的灯管并联在额定电压的电源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就更好啦,看着串联,也许灯座里面别有洞天呢。呵呵。

嗯,看似串联,实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你说滴是那个灯? 是照明灯还是探照灯?  说详细滴

是照明灯40W灯管的那种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不知道 你说滴是那个灯? 是照明灯还是探照灯?  说详细滴 是照明灯40W灯管的那种哦!

只能是并联!

楼主:
因为匆忙,不然等等看结果,估计那个电工大师会........

网友F:
。。串联分压啊、、、、、

网友G:
有图片就更好啦,看着串联,也许灯座里面别有洞天呢。呵呵。

    40 W 还有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H:
四灯串联,不可能的,估计灯不会亮了

网友I:
只是不会亮的,不会烧东西的吧

网友J:
有头没尾,不清不楚。

网友K:
带电子镇流器的灯管应是日光灯吧。它的接线原理是:灯管经与启辉器并联后再与镇流器串联外加220V交流电源工作。四个日光灯按此接线并联接220V电压。你所看到的要么是电工接错线,要么是你错把灯管与镇流器的串联看成是四个灯的串联。最好是在现场拍照上传图片才能正确判断。

网友L:
估计不会亮的,但是有电流,也有电压,只是达不到发亮的条件,这样使用即使亮了也只是发出微弱的光,如果有一个灯坏了,其他的灯管也是受影响的。

网友M:
那你得看总功率了啊,还有考虑电缆的载流量

网友N:
在额定电压的多少范围能,会不能发光吧。日光灯镇流引亮的 灯电压不够 应该不能触发 点亮吧。

楼主:
     就是常用的220V电压。

      过程是这样的,电源的N接电子镇流器的一端,另一端接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二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三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一端,第四个电子镇流器的另一端接灯的开关的一端,灯开关的另一端接220V相线端子。

    这样做完以后,打开开关,四盏灯会亮吗?

网友O:
一般是不允许的呀,至少会导致功率分配不均匀, 不发光或烧坏!

网友K:
按你所述的接线不对,灯不亮。

网友P:
有谁用过SIGMATEK这个公司的东西?

网友Q:
亮不起来

楼主:
不知道这位大师是和谁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