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车床上坐标系怎么建立

楼主(2012-07-23):
如题目:有台非标设备,要对工件钉螺丝,不同品种工件的螺丝位置是不固定的,并且工件的种类很多,触摸屏上做配方也不够满足种类数量要求,现在打算这样子,对工作平面做个坐标系,对于不常用的生产工件数据,以后让客户自己输入螺钉的坐标位置,问题是,这个坐标系怎么建立啊,又怎么让客户知道坐标的数据呢,有做过的兄弟过来指点下,或者讨论下的吗,呵呵。谢谢啦。

楼主:
XYZ三坐标都是用伺服来做的,精度满足要求,动作也符合要求啦,就是这个工作坐标的问题啦,呵呵。

网友A:
嗯  我个人观点:可以先确定一个电气原点(锤子第一次启动时的位置),做为坐标的(0.0)点,电气原点最好放在平台的左下角,工作平台以正方形平台为好, 这样的话有便于操作人员建立正方向的坐标点。具体的坐标点就可以用尺子去测量。用绝对位置去做,发脉冲。如果感觉用尺子去测量不准的话,可以在系统内做个手动控制伺服,让锤子走到要敲击点,在把这个坐标进行存储,这个的话首次定坐标要一个一个的跑比较麻烦但是精准。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的指点,不是做数控的,专业术语不太了解,呵呵,在系统内做个手动控制伺服?是什么意思啊,能再明示一下吗。

网友B:
应该要先做一个坐标系原点吧?

网友A:
嗯 就有点像数控里的手脉控制伺服,如果用触摸屏的话  就单独做XYZ3轴的脉冲正反转按钮,按住发脉冲,放开就停止。这样就可以走到我们想要的那个点的位置了,最好每轴再做个定量发脉冲(脉冲个数少些,几个丝的距离)可以用来进行微调,因为按住发脉冲的话不可能刚好就跑到想要的位置。  个人感觉用手脉来做定的位置比较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手脉来做定的位置比较准

1、同意这个观点;

2、你输入数据,数据怎么知道?

3、测量数据的过程,还不如手动移动到希望的位置;

网友D:
非標設備若用數控 根本沒有樓主提的問題 只要找出加工原點 數控自行將機械座標轉成加工座標

若你用PLC的架構 來做 那你是給自己找麻煩 那後續的事情 你會做不完

善用市場現有規格 你會事半功倍

反之 你現有想法 將事倍功半

2樓 5樓所說的 在數控下的 JOG 或MPG 模式下的手動模式 來找出加工原點 老劉 這樣的解釋 你懂了嗎?

网友E:
用高速计数,对三轴分别双向计数,做一个计数清零按钮,要在哪个点设为原点,就在那里清零。个人想法。有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善用市場現有規格 你會事半功倍反之 你現有想法 將事倍功

谢谢兄弟,是这个样子的。这台非标设备吧,弄的四不像,用不了数控,用plc也不好弄,呵呵。

网友F:
这个我是这样考滤的,你可以用PLC来作,当然要这个PLC指令里有运动控制指令啊,用那个相对去运动指令,也就是说随便定个原点,程序开始以这个点作相对运动。不过这种方案就是当初程序设计的动作最大数使用者不能改变。专用数控是可以的,那是有点太过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