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自由停机,减速停机问题

楼主(2012-07-23):
变频器减速停机是慢慢减速;自由停机是中断输出,惯性停机。那当减速停机时间设的很短,负载很大的时候,不是会报过压的么。那为什么负载很大的时候,自由停机不报故障。电流电压突变对变频器没影响吗?

网友A:
自由停车的话,变频器里面的整流逆变模块已经断电了吧,就像电源突然断电一样,电都断了还哪来的报警呢。而减速停车的话,整流逆变模块一直处于工作状态,所以当有异常时,检测电路就会触发报警的。。。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变频器停机方式,根据需要的不同而分为3种:

    1,OFF1 是正常停车,根据生产设备的要求有一个停车曲线,这时有制动,能量从机械能转变成电能,然后再反馈回电网(整流侧有反向桥)或消耗在制动电阻上(有制动电阻连接)。例如从最高转速到零速需要10秒时间;

    2,OFF2 是自由停车,就是断开电源,让电机和被拖动的设备自由停车,无制动。这往往发生在变频器本身故障,电机故障或电源的故障时。

    3,OFF3 紧急停车,要求变频器以最大转矩制动,在最短时间将生产设备停下来。这往往发生在机械设备发生故障时。例如,热轧带钢厂的卷取机故障卡钢时,要求卷取机前面的助卷辊,辊道等设备要尽快停下来,减小故障的影响和事后的处理时间。这时的能量转换方式和OFF1 是同样的,只不过瞬时功率比 OFF1 方式大。

在OFF1和OFF3方式中,如果制动的功率小于电机反馈到直流母线的功率(无论是回馈电网还是能耗电阻),直流母线的电压就会升高。当直流母线的电压高于过压设定值时,就会发生过压跳闸。解决的办法就是 1)延长制动时间,实质上是降低电机反馈到直流母线的功率。但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满足工艺设备的要求;2)增加制动功率,增加电源侧反向桥的功率,或制动电阻的功率。

网友C:
楼主您好!一般的减速停机是通过变频器来调节频率停机,假如减速时间很短,而选择的制动电阻很小或是没有选择制动电阻,这时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也就是发电状态,会产生能量反馈到变频器的母压上,若负载很大的话,会造成过压;

而自由停机过程中,变频器处于不工作状态,任由电机惯性停机,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771703004变频器技术交流群   阿里旺旺  欢迎加入

网友E(2012-10-26):
变频器停机时,由于机械惯性的影响,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侧会聚集大量的电能。这部分能量的处理,一种是通过制动电阻消耗掉;一种是通过能量回馈单元返回给电网。而当减速停机时,如果时间过短那么在直流母线侧的电能无法释放完全,超过一定限度后,那么CPU监测到后会发出报警信号!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