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与PLC控制系统的一个较先进的功能实现方法。

楼主(2012-07-23):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案子,配置是西门子触摸屏TP170 +CPU226+EM231+EMS32

这个设备是做泄露检测的,而这个泄露检测设备至少要能测试6种以上规格的产品。要求触摸屏上能调用6款产品的参数,能实现产品参数编辑、修改、保存最好还有新建参数组。

6款参数如何实现调用,比如说今天我要开机测试的产品规格是去年或者前年生产过的产品,中间有可能设备断电闲置过,用下拉的功能选择调用参数。

我是不是必须给触摸屏或者PLC加一块存储卡?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兄弟给我一个思路,比如说触摸屏里会用到什么功能或者PLC里用到什么功能,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网友B:
不知道tp170是不是有配方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那我回去仔细看看配方功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tp170是不是有配方功能

好的,谢谢两位了。

网友C:
没必要用西门子的触摸屏,除非你们很有钱的,一般的组态软件和平板电脑就能解决你这个问题,组态软件里面带配方功能的,有兴趣的可以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