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变频器自身耗电量

楼主(2012-07-23):
ABB变频器,自身的耗电量是多少? 变频器型号:ACS550-01-072A-4+B055 功率:30KW,在电机满负载时。变频器的耗电量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功耗值 在变频器选型手册上有介绍的。

网友B:
变频器的自身耗电量主要是热损耗,变频器一般的热损耗为输出功率的3%左右,但是不同的输出功率热损耗是不一样的,有的多点,有的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