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控制4个变频器和两个伺服

楼主(2012-07-23):
小弟初步接触三菱PLC(以前都做西门子),选用Q系列PLC来控制4个变频器和2个伺服电机,硬件选型应该选哪些个模块?高人帮忙啊。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期待高手

网友B:
控制两个伺服可以用QD75或QD70,但具体的输出是集电极开路还是差动的你要自己区分了,变频器得看你用什么方式来控制了,用端子控制无所谓,用模拟量就得用DA模块,用485控制就得用QJ71,如果不给出具体的配置,恐怕也无法提供具体的型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