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的含义?

楼主(2012-07-23):
什么是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式”的含义

旋转编码器是工业中重要的机械位置角度、长度、速度反馈并参与控制的传感器,旋转编码器分增量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从外部接收的设备上讲(如伺服控制器、PLC),增量值是指一种相对的位置信息的变化,从A点变化到B点的信号的增加与减少的计算,也称为“相对值”,它需要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由于每次的数据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于前面的读数,对于前面数据受停电与干扰所产生的误差无法判断,从而造成误差累计;而“绝对式工作模式”是指在设备初始化后,确定一个原点,以后所有的位置信息是与这个“原点”的绝对位置,它无需后续设备的不间断的计数,而是直接读取当前位置值,对于停电与干扰所可能产生的误差,由于每次读数都是独立不受前面的影响,从而不会造成误差累计,这种称为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

而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的“绝对值”的定义,是指编码器内部的所有位置值,在编码器生产出厂后,其量程内所有的位置已经“绝对”地确定在编码器内,在初始化原点后,每一个位置独立并具有唯一性,它的内部及外部每一次数据刷新读取,都不依赖于前次的数据读取,无论是编码器内部还是编码器外部,都不应存在“计数”与前次读数的累加计算,因为这样的数据就不是“独立”“唯一”“量程内所有位置已经预先绝对确立”了,也就不符合“绝对”这个词的含义了。

所以,真正的绝对编码器的定义,是指量程内所有位置的预先与原点位置的绝对对应,不依赖于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而独立、唯一的绝对编码。

关于“绝对式”编码器的概念的“故意混淆”与认识的误区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很多人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停电”的位置保存这个概念,这个是片面而有局限性的,“绝对值”编码器不仅仅是停电的问题,对于接收设备,真正的“绝对值”的意义在于其数据刷新与读取无论在编码器内部还是外部,每一个位置的独立性、唯一性、不依赖于前次读数的“绝对编码”,对于这个“绝对”的定义市场上还是模糊不清的,为此有些商家就会对于此概念的“故意混淆”:

混淆一: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工作模式”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式”的混淆。接收设备的“绝对式”是指接收设备的无需不间断计数累加,所有位置对于设备原点的“绝对”工作模式,事实上这种模式通过增量编码器+自身的计数累加装置+电池记忆,一样可以提供给设备“绝对式”的位置信息,它与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编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存在计数的误差及累加误差的可能性、计数装置供电故障可能性、高速时计数无法响应等可能性。

混淆二:将绝对值单圈编码器+内部及外部的计数累加装置与真正意义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的混淆。绝对值单圈+计圈计数装置,它在360度以内是绝对值的,但是超过360度以后,它的位置就不是“独立”“唯一”了,它是依靠内部或外部的计数来判断多少圈内的单圈绝对位置信息的,这种内部或外部的“计数装置”,与增量编码器+计数装置+电池记忆的性质是一样的,任何计数上的误差,或者计数装置工作时电源的瞬间故障,都会造成误差而累计而无法判断,造成欺骗性假绝对化信息。而真正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除了360度内的位置都是绝对唯一的以外,在超过360度后继续有齿轮机械带动的绝对值码盘,仍然提供“独立”“唯一”、不依赖于前次数据刷新读取累加的绝对编码。实际上从“绝对”这个定义上讲,前面的那种单圈绝对+计数累加装置的“假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它就不能再叫“绝对值多圈编码器”了,尽管在360度以内是绝对的,但是超过360度的工作量程,就不再是唯一的“绝对值编码”了。

关于为什么要强调绝对值编码器的“绝对”概念的定义,其意义在于:

第一,      可以为每个轴位置提供一个绝对的码值。特别是在位置控制中,绝对值编码器无需计数,可以实现直接的内部高速读数与外部输出,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及“经济”的特征,其可减轻了后续接收设备控制器的计算任务,并且降低了其他附加的输入部件的成本。 例如在多轴并行工作的工业机器人,可以实现高速多轴的并行同步工作。以及各种需要多轴同步的控制领域。

第二,     无需计数的绝对值编码器在电源启动后或者内部及外部电源故障,不需要参考驱动,在电源正常后即可获得当前的准确位置。而在各种工业电气环境下的复杂干扰情况下(例如变频器与电机的干扰),由于绝对值编码器其原始的位置信息是绝对的,而不会受干扰的影响。上述特征,决定了这种编码器的安全可靠性特征,可使用在具有安全要求的场合,例如风力发电变桨系统、港口机械同步于定位、起重机械、建筑机械(塔吊)、电梯、工程机械、钢铁冶金、石油化工、水利电力、医疗设备雷达火炮回转装置、太阳能跟踪回转装置等,以及重工业、核工业、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大型工业机器人。

第三,     在今天,快速可靠的数字化的数据传输已经是绝对值编码器的核心要素之一,工业用的标准的CanopenProfibus-DP现场总线,ProfinetEerthnet工业以太网,Endat2.2HiperfaceBiss专用高速含CRC数据安全的RS485等伺服与机器人专用高速数据传输协议,原来用“脉冲”方式发送信息的增量值编码器是无法实现的。此为绝对值编码器的高速总线式特征。

第四,     绝对值编码器高位数的分辨率特征,由于无需内部与外部的计数而直接输出数字信号,所以不再受读取“脉冲”及“累加”而在高速中响应速度跟不上的困惑,先进的数字与模拟技术的混合,绝对值编码器已经能够做到高位数分辨率,例如德国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的25位(360度内225次方分割),这种高分辨率可满足于伺服电机与机器人高速精确定位及最小步距抖动。例如在加速度、加加速度等高位次位置导数的精确计算(运动刚性),机器人手臂前端的最小晃动准确定位等。

综合上述的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绝对”的定义,在具有高速、安全性等特征的应用场合要求下,一定不能使用那种有混淆意义的“绝对编码器”或“假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而必须用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值编码器或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及任何不依赖于计数的(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有电池无电池的),所有的位置独立、唯一、绝对,以确保数据的绝对可靠与高速准确性。

各位在选型及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时,请确定其内部是否为上述介绍的“绝对编码”,以保证使用的绝对效用。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 应用很广泛的。

网友B:
楼主的资料很有用,谢谢~!

楼主:
原创文章,欢迎转载。也欢迎议论。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量程内所有位置对应于原点独立、唯一的一一绝对对应,这样的量程必然就有限制,而增量编码器的计数只受寄存器的限制。

目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其绝对全量程已可达到16位--65536圈,常规的也有4096圈(12位)了。我,我们中国制造的就能做真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096圈、65536圈都已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这种“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绝对”的定义”,实际还是把检测脉冲与计数器合二为一的一个装置;

我上文的绝对值的绝对的定义,就是内部及外部无需计数器的直接读数,那里来的“脉冲”与计数器?

你这个物理与语文是怎么学的?你存心来捣乱?!!!

楼主:
在绝对值量程范围内的工作,其输出位置值都是唯一与独立的,不必有脉冲与计数器。

关于绝对值量程,在360度以内的称为绝对值单圈,超出360度的绝对值,称为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有64圈、256圈、4096圈、65536圈等量程。这样的定位工作状态,称为“往复”模式,即在量程范围内的往复移动测量。

楼主:
刘志斌老先生:您好!

关于编码器等很多领域,从网上您发的贴子看起来您还是个学生,而且在没有老师没有实践机会的在学,确实难得。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可以多看看,多提问题,而不是未经实践没有依据的胡乱推导,并像“老师”那样的再去误导别人,(关于绝对值编码器,您可以网上搜我的论坛贴子与博客)。

看了您的很多回帖,确实看到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您的年纪上能这样不错,但是您要顾及那么多的工控领域,都要“精通”,在精力上、理解力上、逻辑能力上,确实离马上看一下就能再教别人是远远不够的,您发出来的内容,不懂的或者有的不在这个领域的斑竹看起来还以为是刘老师的新发现,而起到误导作用。

希望您老晚年快乐,尽快能找到别的乐趣!

各位网友,鉴于刘志斌先生网上一贯的表现,我不知道是其物理学逻辑上的问题、语文理解与表达的问题,还是医学上的问题,我更倾向于是医学上出现了问题,对此我无能为力也深表同情。故此,下面我不再对刘志斌的回复一一拨正,也谢谢各位网友不必对其拨正,请大家看我原文,或者直接与我讨论。

网友D:
老劉 增量都搞不清楚 現在還要搞絕對 太搞笑 此接口非彼接口 你還是自動離開 不要再丟人

网友D:
2、其实接受口还一样是计数器,也一样是加减计数器,只要编码器输出的位置量与指令输入的位置量相等,计数器输出为零,伺服停机或动作;
-------------------------------------

清風不識字 何必亂翻書

网友E:
楼上两位,和刘志斌先生较什么劲啊。

网友F:
文章是篇好文章,收藏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学习,有收获。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H:
内容很好值得学习 我觉得应用也非常值得参考

网友I:
楼主是编码器方面专家,我仔细观察楼主好久了,仰慕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创文章,欢迎转载。也欢迎议论。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K:
看得热血沸腾啊,大热天的安静安静,绝对的好帖子,收藏了,都是老师

网友D:
亨 貓不在 老鼠就開始作怪

脈衝的接口 在PLC 那叫高速計數器 在矢量變頻那稱PG卡 在運動控制 稱之Encoder Feedback 在控制為增量模式

絕對 為絕對位置命令模式

在編碼器你只是個學生 在運動控制可能只有大班生的程度

网友L:
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绝对式,即使所谓真正的绝对式也需要在安装后设置原点,建立与原点信号的关联,圈数溢出后需要外部处理,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仍是是相对的绝对。数字世界里如果无法表达无限数,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绝对式。

楼主:
“----在编码器生产出厂后,其量程内所有的位置已经“绝对”地确定在编码器内,在初始化原点后,每一个位置独立并具有唯一性”;

“----绝对值编码器量程内所有位置对应于原点独立、唯一的一一绝对对应,这样的量程必然就有限制。。。。。。现在绝对值真正的机械多圈的可以做到65536圈”----在一个绝对值全量程内往复运动,称为“往复”模式,这样的工作模式最多,当然就是完全可能有绝对值的,怎么说“从来没有”?

在超出绝对值量程,但是两次工作状态间隔在绝对值量程内的,称为“循环”模式。

网友M:
真正的绝对编码器当然好,无需计数,当前位置直接读取。不过机械多圈结构由于减速齿轮的存在,大幅度增加了结构的复杂程度和成本,也带来了磨损的问题,寿命肯定比不上电子多圈计数器。日本的机器人大多使用多圈计数器来进行,除了成本,可能也有工作寿命上的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绝对式,即使所谓真正的绝对式也需要在安装后设置原点,建立与原点信号的关联,圈数溢出后需要外部处理,才能保证位置的准确,仍是是相对的绝对。数字世界里如果无法表达无限数,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绝对式。

这话说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实际的工程需要的,也通常是"有限的绝对式",无需"数字世界里的真正的绝对式"。很多实际应用中,行程是有限的,不必去考虑"圈数溢出"的问题。绝对式编码器只是一种用来解决部分应用问题的方案,不是物理学上适合所有情况的"大一统理论"。比如生产线上的主牵引,那基本上真的是无限的进给行程,这就不是绝对式编码器的应用范围。

楼主:
关于机械式多圈绝对值,很多人提出机械齿轮的磨损与寿命问题,其实绝对值编码器内部的齿轮组只是变比而几乎没有负载,所以磨损几乎没有,寿命问题也就几乎不存在了--我做了十几年绝对值编码器,到从没有听到过机械齿轮组“磨损”而寿命到了的故事。

至于说到成本较高,这个是确实的,但主要也不是齿轮的成本,那个很低,只要是增加感应器件、解码电路与工艺难度的成本。但是电子计圈一样有成本,而且对于防止计圈失效的成本与失效后找回零点的成本一样要存在,尤其是“失效”成本与“找回零点”的成本,这个是隐性的,编码器商家不用承担而是要用户自己买单的,很多用户并不知道有这个隐性成本而已。

至于刘版主所说的“应用范围”,确实,任何产品都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用户的选择真正的绝对值多圈还是电子计圈,要看好用不好用与成本比较,机械式量程有限制,成本有增加,而电子计圈的“失效”与找回零点的隐性成本要用户自己知道及评估比较。问题是很多用户并不清楚这个隐性成本的存在,尤其是1)多轴、高速、同步与2)安全性应用,这两个方面的隐性成本也许就会很高了,让大家知道这个原理性的内容,这也是我这篇文的目的之一了。

网友N(2012-08-28):
感谢各位老师的讨论,想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工作的局限性,接触到的都是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并且使用过程中还要通过专用的控制器(一般称为角度控制器或位置控制器),读取编码器位置(角度),设定动作位置。有没用PLC模块直接连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绝对值编码器以通讯方式连接PLC或触屏。

网友O:
@Q 老师:

1、俺上回说那电缆计长分辨道um的事,您还记得?

2、俺想将编码器装在个滚轮上,让电缆拖动滚轮来测长。。。。运动是垂向低速的,每秒大约0.3米左右

3、您帮俺看看,选那种编码器,指标咋选白

4、谢谢 谢 。。。。。。

楼主:
对:时三关于感谢各位老师的讨论,想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工作的局限性,接触到的都是单圈的绝对值编码器,并且使用过程中还要通过专用的控制器(一般称为角度控制器或位置控制器),读取编码器位置(角度),设定动作位置。有没用PLC模块直接连接绝对值编码器。或者绝对值编码器以通讯方式连接PLC或触屏。 内容的回复:

绝对值编码器(单圈、多圈)输出信号有很多种可以与PLC连接,最常用的是以下几种:

同步串联信号(SSI),与西门子300以上PLC的SSi接口连接,许多欧系的PLC与控制器也有此接口;

Profibus-DP总线通讯信号,与西门子等各种PLC连接;

Canopen总线通讯信号,与运动控制器、工程机械控制器及部分PLC(施奈德等)连接;

4--20mA信号,所有PLC的模拟量接口;

modbus通讯信号,很多PLC通讯口可以连接;

RS485通讯信号,需要编程进入PLC通讯口,具有自由协议接口的PLC可以连接;

单圈编码器并行信号,所有PLC的开关输入接口,注意极性(NPN与PNP).

如需了解绝对值编码器的选型,可在工控网资料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Community/general/ListDownload.aspx?company=3-ac36-73e97f253a9d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1、俺上回说那电缆计长分辨道um的事,您还记得?2、俺想将编码器装在个滚轮上,让电缆拖动滚轮来测长。。。。运动是垂向低速的,每秒大约0.3米左右3、您帮俺看看,选那种编码器,指标咋选白4、谢谢 谢 。。。。。。

王工你好:你所要求的编码器,如以测量圆盘周长100毫米(已经很小了)计算,编码器的分辨率要达到100000(十万),如果算上利用编码器的四倍频技术(就是正交AB,脉冲数乘以四),也要25000脉冲,而且是分辨率,精度我还不确定,目前我没有这样合适的编码器及测量圆盘产品,如要选择进口编码器及测量圆盘,非常贵,另外,由于编码器脉冲数高,输出的开关频率及接收设备的电子响应频率都要很高。

如你选择进口编码器及测量圆盘,应以测量圆盘周长/(编码器脉冲数x4)小于0.001mm计算,开关频率必须大于300KHz

网友Q:
各位老大19位绝对码的什么意思。我是做欧姆龙和光洋编码器器的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R(2015-08-27):
 一.编码器温度:-60℃~+120℃可选电零二一三久伍叁六二一久
  二.BEN编码器防护分为:IP54-IP68.
  三.编码器速度:500 r/min~40000 r/min
  四.BEN编码器 分为:实心轴,盲孔,通孔。
  五.BEN编码器出线方式分为:侧出线,后出线
  六.BEN编码器按原理分为:磁编码器,光电编码器
  七.编码器功能:精确检测角度,位置,速度,圈数...
  八.编码器的常规外形:18MM,38MM,58MM,66MM,80MM.100MM.
  九.BEN编码器分为:增量型,绝对值型(单圈,多圈)。
  十.BEN绝对值编码器轴分为:6MM,8MM,10MM,12MM,14MM,25MM.
  十一.BEN编码器安装方式分为:夹紧法兰、同步法兰、加紧带同步法兰、盲孔(弹簧片,抱紧)、通孔(弹簧片,键销 )
  十二.BEN编码器 通讯协议波特率:4800~,9600,19200,115200bit/s,默认为9600bit/s。刷新周期约1.2ms
  十三.BEN绝对值编码器精度分为:单圈精度和多圈精度,加起来就是通常说的多少位(常规单圈10位,12位,13位,16位,20位,多圈24位,25位,30位,32位...)。
  十四.BEN绝对值编码器输出可选:SSI、4-20MA、0-10V,RS485,profibus-dp、DEVicenet、并行、二进制码、BiSS、CANopen、Endat及Hiperface等
  十五.BEN编码器常用规格:BESM58,BE1322SM58-N011,BESM58-011、BE122SM58、BE1822SM58、BE420SM58,BE1622SM58-N011等。
SS编码器I,4-20MA编码器,0-10V编码器,profibus编码器,编码器,并行编码器,DEVicenet编码器www.sh-jingfen.com

网友R:
增量编码器和绝对编码器,两者一般都应用于速度控制或位置控制系统的检测元件.
BEN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量转速的装置。它分为单路输出和双路输出两种。技术参数主要有每转脉冲数(几十个到几千个都有),和供电电压等。单路输出是指旋转BEN编码器的输出是一组脉冲,而双路输出的旋转编码器输出两组相位差90度的脉冲,通过这两组脉冲不仅可以测量转速,还可以判断旋转的方向。
工作原理:由一个中心有轴的光电码盘,BEN编码器其上有环形通、暗的刻线,有光电发射和接收器件读取,获得四组正弦波信号组合成A、B、C、D,每个正弦波相差90度相位差(相对于一个周波为360度),将C、D信号反向,叠加在A、B两相上,可增强稳定信号;另每转输出一个Z相脉冲以代表零位参考位。
由于A、B两相相差90度,可通过比较A相在前还是B相在前,以判别编码器的正转与反转,通过零位脉冲,可获得编码器的零位参考位。
BEN编码器码盘的材料有玻璃、金属、塑料,玻璃码盘是在玻璃上沉积很薄的刻线,其热稳定性好,精度高,金属码盘直接以通和不通刻线,不易碎,但由于金属有一定的厚度,精度就有限制,其热稳定性就要比玻璃的差一个数量级,塑料码盘是经济型的,其成本低,但精度、热稳定性、寿命均要差一些。
分辨率—BEN编码器以每旋转360度提供多少的通或暗刻线称为分辨率,也称解析分度、或直接称多少线,一般在每转分度5~10000线。
信号输出:信号输出有正弦波(电流或电压),方波(TTL、HTL),集电极开路(PNP、NPN),推拉式多种形式,其中TTL为长线差分驱动(对称A,A-;B,B-;Z,Z-),HTL也称推拉式、推挽式输出,编码器的信号接收设备接口应与编码器对应。
信号连接—BEN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一般连接计数器、PLC、计算机,PLC和计算机连接的模块有低速模块与高速模块之分,开关频率有低有高。
如单相联接,用于单方向计数,单方向测速。
A.B两相联接,用于正反向计数、判断正反向和测速。
A、B、Z三相联接,用于带参考位修正的位置测量。
A、A-,B、B-,Z、Z-连接,由于带有对称负信号的连接,电流对于电缆贡献的电磁场为0,衰减最小,抗干扰最佳,可传输较远的距离。
对于T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50米。
对于HTL的带有对称负信号输出的BEN编码器,信号传输距离可达300米。

网友R(2016-10-14):
modbus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profibus-dp编码器
RS485编码器
SSI编码器
SSI信号编码器
单圈模拟量编码器
刀架编码器
电梯编码器
多圈模拟量编码器
机器人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模拟量
模拟量编码器
实心轴编码器
通孔编码器
通讯编码器
总线编码器
GEX60-16 RE10 LSB
GLE360
GPS500/D-12-L
GPS512/D-12-L
GWS100
GWS175
GWS256
GWS360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WS400
GWS500
GWS512
GWS540
大行程拉绳位移传感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编码器
拉绳传感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传感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A3M60B-S4PB013X13
A3M60B-S4PB013X13编码器
A3M60B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C58
AC58/0012EK.42SGB
AC58/0012EK.42SGB编码器
AC58/0012EK.76SGB
AC58/0012EK.76SGB编码器
AC58/0013EK.42DPI
AC58/0013EK.42DPI编码器
AC58/0013EK.42DPZ
AC58/0013EK.42DPZ编码器
AC58/0013EK.42SGB
AC58/0013EK.42SGB编码器
AC58/0013EK.72DPI
AC58/0013EK.72DPI编码器
AC58/0013EK.72DPZ
AC58/0013EK.72DPZ编码器
AC58/0013EK.76SGB
AC58/0013EK.76SGB编码器
AC58/1212EK.42DPI
AC58/1212EK.42DPI编码器
AC58/1212EK.42DPZ
AC58/1212EK.42DPZ编码器
AC58/1212EK.42SGB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C58/1212EK.42SGB编码器
AC58/1212EK.42SGB编码器
AC58/1212EK.72DPI
AC58/1212EK.72DPI编码器
AC58/1212EK.72DPZ
AC58/1212EK.72DPZ编码器
AC58/1212EK.76SGB
AC58/1212EK.76SGB编码器
AC58/1213EK.42DPI
AC58/1213EK.42DPI编码器
AC58/1213EK.42DPZ
AC58/1213EK.42DPZ编码器
AC58/1213EK.42SGB
AC58/1213EK.42SGB编码器
AC58/1213EK.72DPI
AC58/1213EK.72DPI编码器
AC58/1213EK.72DPZ
AC58/1213EK.72DPZ编码器
AC58/1213EK.76SGB
AC58/1213EK.76SGB编码器
AC58/1214EK.42DPI
AC58/1214EK.42DPI编码器
AC58/1214EK.42DPZ
AC58/1214EK.42DPZ编码器
AC58/1214EK.72DPI
AC58/1214EK.72DPI编码器
AC58/1214EK.72DPZ
AC58/1214EK.72DPZ编码器
AC58系列DP
AC58系列DP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FS60A-S4KA065536
AFS60A-S4KA262144
AFS60A-S4PA065536
AFS60A-S4PA262144
ARS60-A4A04096
ARS60-A4A08192
ARS60-A4K04096
ARS60-A4K08192
ARS60-B4A04096
ARS60-B4A08192
ARS60-B4K04096
ARS60-B4K08192
ATM60
ATM60-A4A0XK09
ATM60-A4A0XK09编码器
ATM60-A4A0XK39
ATM60-A4A0XK39编码器
ATM60-A4A12X12
ATM60-A4A12X12编码器
ATM60-A4A13X12
ATM60-A4A13X12编码器
ATM60-A4K12X12
ATM60-A4K12X12编码器
ATM60-A4K13X12
ATM60-A4K13X12编码器
ATM60-A4L0XK03
ATM60-A4L12X12
ATM60-A4L12X12编码器
ATM60-A4L13X12
ATM60-A4L13X12编码器
ATM60-A4LXK03
ATM60-A4LXK03编码器
ATM60-A4M12X12
ATM60-A4M12X12编码器
ATM60-A4M13X12
ATM60-A4M13X12编码器
ATM60-A4N12X12
ATM60-A4N12X12编码器
ATM60-A4N13X12
ATM60-A4N13X12编码器
ATM60-P1H13X13
ATM60-P1H13X13编码器
ATM60-P4H13X13
ATM60-P4H13X13编码器
ATM60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TM90
ATM90编码器
AVM58
AVM58
AVM58I
AVM58I
AVM58I-011K1R0GN-1212
AVM58I-011K1R0GN-1212
AVM58I-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3
AVM58I-011K1R0GN-1213
AVM58I-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I-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I编码器
AVM58I编码器
AVM58N
AVM58N
AVM58N-011K1R0GN-1212
AVM58N-011K1R0GN-1212
AVM58N-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2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3
AVM58N-011K1R0GN-1213
AVM58N-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N-011K1R0GN-1213编码器
AVM58N-032K1R0GN-1212
AVM58N-032K1R0GN-1213
AVM58N编码器
AVM58N编码器
AVM58编码器
AVM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AVS58
AVS58
AVS58I
AVS58I
AVS58I-011K1R0GN-0012
AVS58I-011K1R0GN-0012
AVS58I-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3
AVS58I-011K1R0GN-0013
AVS58I-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I-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I编码器
AVS58I编码器
AVS58N
AVS58N
AVS58N-011K1R0GN-0012
AVS58N-011K1R0GN-0012
AVS58N-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2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3
AVS58N-011K1R0GN-0013
AVS58N-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N-011K1R0GN-0013编码器
AVS58N编码器
AVS58N编码器
AVS58编码器
AVS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BEN
CVM58
CVM58N编码器
CVS58
CVS58N编码器
E6B2
E6B2-CWZ6C 1000P/R编码器
EAMS58C10-A6PR-4096/4096
EAMS58C10-A6PR编码器
eqn425编码器
FRABA编码器
OCD-CAA1B-1213-C10S-CRW
OCD-CAA1B-1213-C10S-CRW编码器
OCD-DPC1B
OCD-DPC1B-0012-C10S-H3P
OCD-DPC1B-0016-C10S-H3P
OCD-DPC1B-1212-C060-H3P
OCD-DPC1B-1212-C06S-H3P
OCD-DPC1B-1212-C100-H3P
OCD-DPC1B-1212-C100-H3P
OCD-DPC1B-1213-C060-H3P
OCD-DPC1B-1213-C100-H3P
OCD-DPC1B-1213-C100-H3P编码器
OCD-DPC1B编码器
OCD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OMRON编码器
P+F
P+F编码器
PHM506
PHM506PSSB13B12D5S6R
PHM506PSSB13B12D5S6R编码器
PHM506PSSB13B12D5S8R
PHM506PSSB13B12D5S8R编码器
PHM506PSSG13B12D5S6R
PHM506PSSG13B12D5S6R编码器
PHM506PSSG13B12D5S8R
PHM506PSSG13B12D5S8R编码器
PHM506编码器
PHM510
PHM510PSSB13B12D5S6R
PHM510PSSB13B12D5S6R编码器
PHM510PSSB13B12D5S8R
PHM510PSSB13B12D5S8R编码器
PHM510PSSG13B12D5S6R
PHM510PSSG13B12D5S6R编码器
PHM510PSSG13B12D5S8R
PHM510PSSG13B12D5S8R编码器
PHM510编码器
POSITAL
POSITAL编码器
PVM58
PVM58I
PVM58I-011AGROBN-1213
PVM58I-011AGROBN-1213编码器
PVM58I-011AGROBN-1216
PVM58I-011AGROBN-1216编码器
PVM58I-011AZROBN-1213
PVM58I-011AZROBN-1213编码器
PVM58I-011AZROBN-1216
PVM58I-011AZROBN-1216编码器
PVM58I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PVM58N
PVM58N-011AGROBN-1213
PVM58N-011AGROBN-1213编码器
PVM58N-011AGROBN-1216
PVM58N-011AGROBN-1216编码器
PVM58N-011AGROBN-1416编码器
PVM58N-011AZROBN-1213
PVM58N-011AZROBN-1213编码器
PVM58N-011AZROBN-1216
PVM58N-011AZROBN-1216编码器
PVM58N编码器
PVM58编码器
PVS58
PVS58I
PVS58I-011AGROBN-0013
PVS58I-011AGROBN-0013编码器
PVS58I-011AGROBN-0016
PVS58I-011AGROBN-0016编码器
PVS58I-011AZROBN-0013
PVS58I-011AZROBN-0013编码器
PVS58I-011AZROBN-0016
PVS58I-011AZROBN-0016编码器
PVS58I编码器
PVS58N
PVS58N-011AGROBN-0013
PVS58N-011AGROBN-0013编码器
PVS58N-011AGROBN-0016
PVS58N-011AGROBN-0016编码器
PVS58N-011AZROBN-0013
PVS58N-011AZROBN-0013编码器
PVS58N-011AZROBN-0016
PVS58N-011AZROBN-0016编码器
PVS58N编码器
PVS58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RHI90N-0HAK1R61N-01024
RVI58N-011K1R61N-01024
SAG-S100G
SAG-S100G-1213-C060-CRW
SAG-S100G-1213-C060-CRW编码器
SAG-S100G-1213-C100-CRW
SAG-S100G-1213-C100-CRW编码器
SAG-S100G编码器
SAG-SL00G
SAG-SL00G-1212-C060-CRW
SAG-SL00G-1212-C06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2-C100-CRW
SAG-SL00G-1212-C10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3-C060-CRW
SAG-SL00G-1213-C060-CRW编码器
SAG-SL00G-1213-C100-CRW
SAG-SL00G-1213-C100-CRW编码器
SAG-SL00G编码器
SAG编码器
scancon
scancon编码器
SCM-A101G-1212-C100-CRW
SCM-A101G-1212-C100-CRW编码器
倍加福编码器
倍加福编码器
编码器 欧姆龙
防爆编码器
防水编码器
欧姆龙E6B2编码器
欧姆龙编码器
施克编码器
西克编码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生产厂家
拉线盒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直线位移传感器
GEX60-16 RE10 LSB
GLE360
GPS500/D-12-L
GPS512/D-12-L
GWS100
GWS175
GWS256
GWS360
GWS400
GWS500
GWS512
GWS540
大行程拉绳位移传感器
角度位移传感器
拉绳编码器
拉绳式位移传感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直线位移传感器
4-20MA编码器
485编码器
modbus编码器
profibus-dp编码器
RS485编码器
SSI编码器
编码器
编码器选型
大孔径编码器
多圈编码器
进口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
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开度仪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拉绳编码器
拉绳位移传感器
拉线编码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
拉线位移传感器厂家
通孔编码器
位移传感器
闸门开度仪
大车纠偏仪
大跨度行车纠偏仪
大跨度纠偏仪
大跨度门机纠偏仪
电机同步纠偏仪
行车纠偏仪
行车同步纠偏仪
纠偏仪
龙门吊纠偏仪
龙门吊同步纠偏仪
启闭机纠偏仪
起重机纠偏仪
双路同步纠偏仪
天车纠偏仪
天车同步纠偏仪
同步纠偏控制仪
同步纠偏仪
液压油缸纠偏仪
0-10V编码器
0-5V编码器
1312/C2
485编码器
BEI编码器咨询沟通:零二一三九伍三六二一九,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GAX
GP1312
GP1312/C2
GP1312RL/CH001K2V0
GP1312RL/EH001K2V0
GP1312RL/XH001T4V0
GP1312RL/XH001T8V1
modbu rtu
modbus编码器
PROFIBUS-DP编码器
ROQ425
ROQ425编码器
SAG-PP00G丹麦斯堪纳编码器
SGB编码器
SMJ
SMJ-II C1
SMJ-II C2
SMJ-II/C1-6

网友S(2017-05-02):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T(2017-10-18):
好文章,感谢楼主。
另外请问,当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溢出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

楼主(2019-09-23):
机械式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量程是有固定的,因为机械式无法变戏法式的多出齿轮来扩大量程,当测量达到最大值后,再往后就是又从零开始的循环码了。这一点需要说明,绝对值编码器都有机械测量量程的限制,一般用于在一个机械运动量程范围内的往复测量的模式。

绝对值编码器就是机械式的老实,那样靠谱。

电子多圈的可以有更大的 测量量程,本来就是类似增量的计数器记录圈数的。但那个就不是绝对值了,好比增量编码器的量程理论上可以无限大一个道理。

另外,上面跟贴中有一家曾经假冒法国品牌的大量做广告的,版主应该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