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程序上载上来怎么显示黄颜色啊?

楼主(2012-07-23):
最近有台日本人的机床有故障,有个动作开不出.我把他的程序上载上来,好多地方显示黄颜色的.我软件版本也换了8.6的,英文版的也试过,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从粘贴的程序来看,程序缺少了。 老版本编写的程序,用新版本打开,可能会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B:
请问问题解决了?我公司是专门做自动化设备维修服务的,在维修领域一直是独占鳌头的,可以与我们详细联系!电话:13995582524

网友C:
plc损坏了吧,我以前维修一台进水PLC损坏的机床,程序上载上来业这样

网友D:
程序丢失了,得重新用老版本上载了

网友E:
用指令表程序形式看看,可能是转换时不符合梯形图格式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程序没有完全上载到 PG 呀?

试试在线查看程序后再上载到 PG 后或是另存为一个地址看看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指令表程序形式看看,可能是转换时不符合梯形图格式的问题。

莫老师的说法最有可能啊。。。。。。

网友H:
莫工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I:
三菱有技术支持的,兄弟!问问技术支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指令表程序形式看看,可能是转换时不符合梯形图格式的问题。

我转化指令过了,黄颜色的地方会显示不支持的指令.会不会是日本人用的软件比我们国内的功能多啊?

网友J:
用老版本软件打开试试···FWPG那个软件···网上有得下载···欧洲版那个软件或许也能打开

网友K:
三菱PLC有很多功能不开放给我们的,你可以去三菱日本网站下个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