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模块频繁烧毁

楼主(2012-07-23):
PLC机柜内的模块频繁烧毁通道,型号为SM321,DI 32  24V,单不是同一模块的通道,而是不同模块的通道,6个DI模块几乎更换一遍了,进过检查电压也没问题,没有强电进入,是不是气体腐蚀的原因所致?

网友A:
应该不会。建议检查接地等情况。一般模拟干扰烧毁,数字量你这样情况不会太多。建议详细检查一下。

网友B:
腐蚀也很有可能,做好密封并在柜子里面多放一些干燥剂。。。

网友C:
      气体腐蚀肯定会造成损坏的,为此我们有个气体腐蚀强的地方,工控机都是泡油里面的(变压器油),当然那里的西门子输入输出模块也是经常损坏的,有时候还因为模块损坏---同时造成变频器的输入端子损坏;然后提醒下要检查下系统的接地情况,排除干扰电压造成损坏。

网友D:
可以考虑加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E:
事出有因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现场的情况。

楼主:
明天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一下接地电阻,我们这里PLC的接地是和强电的接地是一体的,称之为联合接地,中核设计院设计的

楼主:
通道损坏的模块通道损坏的模块,,,,

楼主:
通道损坏的模块

通道损坏的模块,是不是光耦的问题啊

楼主:
已经发往西门子厂家进行检测,但是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将近一个月了,领导都眼红了,一个模块2400,已经6个了

网友F:
建议加中继隔离下,再检查下接地,应该是瞬间大信号进入造成的。

网友G:
设计不合理。。。。。。要加装隔离模块。。。。。。。。加大隔离电流

楼主:
经过测试,机柜的机柜的接地电阻小于1欧姆,但发现了个重要的问题:机柜内的零线对地电压在19V,这个电源是经过UPS的,检查UPS发现机壳对地电压在110V,机壳没有做接地,曾经有过因UPS故障而引发系统停电的情况

网友H:
那就是有可能是ups的引起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了啊

网友I(2013-05-05):
UPS 害人不浅,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有些问题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网友J:
     前车之鉴···明天也查查我们的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