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取压管道进行打压试验的时候,需要憋压多长时间不产生压降算合

楼主(2012-07-23):
对于仪表的取压管线, 进行取压管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压到多少压力,并且保持多长时间算合格。

我记得好像是10分钟 然后打到多少压力记不得了。 记得原来调试的时候,老外就拿个气管子打的。

网友A:
"老外就拿个气管子打的。"

拿个气管子打呢,最高怕就300KPa左右,再高就打不动鸟~~~~~~~

气体检漏,也木有必要打老高,那厢有个贴是说车灯检漏的,人家打压才15kPa

漏不漏呢,保压半分钟1分钟看看足够鸟,,,有调节阀生产线检漏,包括装夹,检一个产品,用时才8秒

网友B:
未必,看什么样的检漏了。。。我家装煤气管道的时候,放了一根U形管放了一天。。。24小时。。。最后说合格。。

网友A:
漏是绝对的,不漏是相对的,

单位时间漏多少算合格,这个可能得看产品行标之类的规定吧?

俄们有款校验泵,打压200KPa左右检漏,检漏20秒,压力下降超过0.01KPa,就判不合格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未必,看什么样的检漏了。。。我家装煤气管道的时候,放了一根U形管放了一天。。。24小时。。。最后说合格。。

容器也有保压检漏那嘛一说,,,但保压检漏时,漏量算法要复杂些,整不拽就会误判

不过单单放一根U形管24小时检漏?

这怕

要么是他装深沉?,要么是他不懂装懂胡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