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齿槽转矩测量

楼主(2012-07-23):
请教各位伺服电机的齿槽转矩如何测量?欢迎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1、伺服电机的转矩是伺服与负载相互作用的结果;

2、匀速运动时,电机转矩总是和负载转矩相等;

网友A:
3、就好像你提了一袋苹果,想知道手出了多大的力,只需要知道苹果是多少斤重量!

网友B:
买个扭力计锁在轴头可以直接读出齿槽转矩数值。
或者你做个轮盘,悬挂小法码来检测大概的转矩数值,就像检测微直流电机的转矩一样。

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
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
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

网友C:
空轴工作在速度模式,低速运行,观测实时力矩输出,这个力矩和齿槽有较强的关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扭力计锁在轴头可以直接读出齿槽转矩数值。或者你做个轮盘,悬挂小法码来检测大概的转矩数值,就像检测微直流电机的转矩一样。 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国内好像很少用专用设备检测的,基本都是以挂砝码的方法来测试,其实我觉得这种方法也还是满准确的

请问挂砝码的方法是如何操作的?请教详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