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如何接入BNC接头

楼主(2012-07-23):
差分信号怎么接BNC头,我现在有双芯屏蔽线,能否这样子,我将差分信号A(A+,A-),A+接BNC头的中心,A-接BNC头的外壳!这样的接法对差分信号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信号线最好一根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最好一根到底。。。

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不能这样接,A-是信号不能接地的,接地会烧东西,一般外壳都是接了地的。

网友D:
这样不好。可是大部分示波器都这样接的。所以用示波器量编码器AB相的时候,量出来的波形都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不好。可是大部分示波器都这样接的。所以用示波器量编码器AB相的时候,量出来的波形都怪怪的

哦,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我是否应该,A+接一个BNC头,A-接一个BNC头,外壳接屏蔽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样接,A-是信号不能接地的,接地会烧东西,一般外壳都是接了地的。

哦,这样啊,那这样的话,我是否应该,A+接一个BNC头,A-接一个BNC头,外壳接屏蔽层呢?还有就是今天我这样接了,去采集了下,发现伺服电机不转的时候,也能采到4V左右的杂乱波形,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