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的零速

楼主(2012-07-23):
ACS800变频器的零速,即ZERO SPEED,这个是指实际变频器速度低于了定义的ZERO SPEED的零速,变频器就会停止输出嘛嘛?

网友A:
不是的。
ABB变频器可以在零速的时候输出,产生一个静止的磁场。相当于通入直流电抱闸,可以让电机转子被抱闸。不会转动。

网友B:
对:LIHUIJIAN关于
不是的。 ABB变频器可以在零速的时候输出,产生一个静止的磁场。相当于通入直流电抱闸,可以让电机转子被抱闸。不会转动。
内容的回复:
磁场不是静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