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 电动机发热问题

楼主(2012-07-23):
      我们公司,一台1000吨的摩擦压力机。主电机是90KW的。前几天都是好的。最近几天,出现主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会发热,可以排除机器本身机械故障导致的过载,电机空转也会出现发热。

      经过检测,电机三相绕组电阻平衡,绝缘电阻无穷大。电压,三相电压有点不平衡,基本在365V左右。上下浮动不到10V,启动正常运转后,三相电流保持在60A左右,没有太大浮动。进线3根电线之间的绝缘电阻无穷大,接地电阻无穷大。空气开关正常。主电机拆开过,里面绕组正常,没有短路发生,没有扫堂,前后轴承是好的,转子转动灵活。

      现在的问题是,90KW 电机运行十分钟左右,就会发热,不敢长时间运行,怕烧毁电机!!!

       今天又查找了一天,这是补充:

       现在问题还在查找中,本来怀疑是电线问题,今天从动力配电柜重新拉三根新线,到机床配电柜,电机还是发热比较快,运行时间长了,还有跳闸现象,空气开关是200A的。又怀疑是负载过重,就把皮带拆掉。让电机空转。启动完成后,运行电流只有20A左右。三相电压平衡,360V左右。电机发热就不是很明显。

     三个接触器买了新的,明天准备更换了再试试。

     现在电机成了主要怀疑对象,是不是电机转子出问题,不能加负载,或者线圈内部产生了小型涡流,自身阻力加大,造成负载过重。等原因查明,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最近几天,在买新电机,今天电机到了,装上,

什么负载都不加,运行一个小时左右,温度在60度

左右,应该是正常的。现在真心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了。等把负载加上再看吧。有怀疑是线接错了,查

了两三次,每根线都跟接触器对照了,没有错误,

星三角也没有错。

       换了新电机后,算是正常运行了,温度在六七

十度。

      可是那个坏的电机一直没有检测出哪里出

问题了,郁闷。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分析下原因。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90KW电机,三相电流保持在60A左右,会发热吗?

2、再测一下各相实际运行电流,看看有什么反常现象?

3、注意这几天环境温度高,电机冷却状况好不好?

网友B:
散热不好,鉴定完毕。

如果有问题的话,最明显的莫过于电流变大或者三相电流不平衡。

你的才60A,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实在不放心,用电桥测量下电阻

网友C:
热的概念是多少度,周围温度有没有有异常,电机轴承温度不超过40度温升一般都正常。按里电机电流这么小不可能发热这么厉害,如果是星3角启动,是不是拆过线,线接错了。或者可能有匝间短路。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90KW电机,三相电流保持在60A左右,会发热吗?2、再测一下各相实际运行电流,看看有什么反常现象?3、注意这几天环境温度高,电机冷却状况好不好?内容的回复:

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每相电流,正常运行时是60A左右,运行二三十分钟,电机发热厉害。有四五十度~·电机风扇都是好的,其他130KW的电机都正常运行。我们公司,有中频炉,高频炉,夏天还有很多风扇,单相的,三相的都有。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D:
电机发热厉害。有四五十度~·

嘿嘿  到90度在说

其他130KW的电机都正常运行--温度多少

网友E:
正常情况下电流不应该那样小,除非负载比较小。以前电流有多大?是不是改成星形接法了。

网友E:
我接触的大电机不少,此种情况少见,原因查明告诉我1845177430@qq.com

网友F:
电机发热厉害。有四五十度——————这个厉害吗???

有ABB的电机长期运行90度,都没见烧。

网友G:
这个温度正常。。。

网友H:
一般常用电机为B级绝缘,40-50°没问题的。

网友H:
电动机的绝缘等级是指其所用绝缘材料的耐热等级,分A、E、B、F、H级。允许温升是指电动机的温度与周围环境温度相比升高的限度。 绝缘的温度等级 A级 E级 B级 F级 H级 最高允许温度(℃) 105 120 130 155 180 绕组温升限值(K) 60 75 80 100 125 性能参考温度(℃) 80 95 100 120 145在发电机等电气设备中,绝缘材料是最为薄弱的环节。绝缘材料尤其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而加速老化并损坏。不同的绝缘材料耐热性能有区别,采用不同绝缘材料的电气设备其耐受高温的能力就有不同。因此一般的电气设备都规定其工作的最高温度。 人们根据不同绝缘材料耐受高温的能力对其规定了7个允许的最高温度,按照温度大小排列分别为:Y、A、E、B、F、H和C。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分别为:90、105、120、130、155、180和180℃以上。因此,B级绝缘说明的是该发电机采用的绝缘耐热温度为130℃。使用者在发电机工作时应该保证不使发电机绝缘材料超过该温度才能保证发电机正常工作。 绝缘等级为B级的绝缘材料,主要是由云母、石棉、玻璃丝经有机胶胶合或浸渍而成的。

网友I:
再测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有时电压过低,处于欠压状态,也会使电机发热。再有就是检查下电机内部是否积灰,以前是否绕过线圈,污垢以及绕线工艺也会影响电机发热。

网友J:
40,,50度在夏天是很正常的温度,运行1,2年都没问题吧

网友K: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是不是线路远,还是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L:
  380V  90KW电机,工作时三相电流保持在60A左右,这个测量对不?  还会会发热吗?从你测量的 60A 电流来说这个电机是无负载的工作吧 !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问题 !

     还有你说的发热是感觉还是用电子温度计测量,这类大电机 一般在40-60 度 都算是正常吧 !

网友M:
这种电流是不应该有热量产生的,是电机发热还是轴承端发热。

网友N:
电机绝缘和轴承没问题的话,应该要考虑负载是否有问题了。电压低的话,其他设备也会有问题。电机负载是否修过。

网友O:
如果200A的空开都跳,说明你的电机电流大了,请长时间跟踪检测电机的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像现在40-50度应该是正常的,另外你用的电机是国外进口的吗,国外有480V的60HZ的用到我国380V,50HZ的功率会降低1/6,也容易发热。

楼主:
对:zhoudqxq关于如果200A的空开都跳,说明你的电机电流大了,请长时间跟踪检测电机的三相电流和三相电压。像现在40-50度应该是正常的,另外你用的电机是国外进口的吗,国外有480V的60HZ的用到我国380V,50HZ的功率会降低1/6,也容易发热。 内容的回复:

国产的!!!负载基本上跟没有样,手都能搬动。买了新电机,等换上再看看吧。谢谢你了哦!!

网友P:
一般常用电机为B级绝缘,40-50°没问题的。   电机大本身就有一定的温度。

网友Q:
外部温度4,50度?内部测温有吗?像轴承温度可以承受到85度吧,定子温度还能承受的更高点。

网友R:
90KW?我碰到过一台,刚好也是90KW的,是水泵电机,连续工作制式,变频45HZ,电流120A左右。红外测温定子外壳散热片槽沟内75度左右,动力输出端轴靠近端盖处95度左右,水泵室温度35度。打开检查轴承没有跑内外痕迹,定、转子没有扫膛痕迹,更换前端轴承运转十几小时后现象依旧,怀疑转子笼条问题,将变频输出频率调到2HZ(电机刚起转就行),用机械钳形电流表卡三相零序电流50A档表针几乎不动,判断转子笼条应该没断。检查到这彻底没辙了,只好更换了台新电机,新电机同频率电流相同,但运转十几小时后外壳温度70度,转子输出轴端90度,呵呵,百分之六七十的负载电流却是这么高温度.期间也怀疑过变频器波形不好,但不好检测,也没有时间检测了,最后想了个极端的办法将隔壁水化室的墙壁挖个圆洞,用了三米长的直径50CM的铁皮风管一头穿到墙壁洞里,另一头直接接在电机风扇进风口处。这样电机冷却风扇吹出的风是隔壁水化间25度的空气。再测温度定子60度,转子轴端80度了,就这样这台新电机至今快两年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90KW?我碰到过一台,刚好也是90KW的,是水泵电机,连续工作制式,变频45HZ,电流120A左右。红外测温定子外壳散热片槽沟内75度左右,动力输出端轴靠近端盖处95度左右,水泵室温度35度。打开检查轴承没有跑内外痕迹,定、转子没有扫膛痕迹,更换前端轴承运转十几小时后现象依旧,怀疑转子笼条问题,将变频输出频率调到2HZ(电机刚起转就行),用机械钳形电流表卡三相零序电流50A档表针几乎不动,判断转子笼条应该没断。检查到这彻底没辙了,只好更换了台新电机,新电机同频率电流相同,但运转十几小时后外壳温度70度,转子输出轴端90度,呵呵,百分之六七十的负载电流却是这么高温度.期间也怀疑过变频器波形不好,但不好检测,也没有时间检测了,最后想了个极端的办法将隔壁水化室的墙壁挖个圆洞,用了三米长的直径50CM的铁皮风管一头穿到墙壁洞里,另一头直接接在电机风扇进风口处。这样电机冷却风扇吹出的风是隔壁水化间25度的空气。再测温度定子60度,转子轴端80度了,就这样这台新电机至今快两年了。

如果此杨志强是中华工控网的,我在这边要顶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J:
40,,50度在夏天是很正常的温度,运行1,2年都没问题吧

网友V:
看看电机轴承和电机轴的连接怎么样?不会是轴变小了吧?那样就会发热的。

网友W:
实测一下温度,再看一下铭牌上的绝缘等级参数。

网友X:
365V的电压有问题,没有那么大的电压降,一般电压在380-400V左右,检查一下其他电机开启后电压也只有365左右的电压吗?最好测量功率差不多的电机作比较

网友Y:
引用 网友X:
365V的电压有问题,没有那么大的电压降,一般电压在380-400V左右,检查一下其他电机开启后电压也只有365左右的电压吗?最好测量功率差不多的电机作比较

我同意将电压调到电机所要求的额定电压试试看!

网友Z:
90KW?我碰到过一台,刚好也是90KW的,是水泵电机,连续工作制式,变频45HZ,电流120A左右。红外测温定子外壳散热片槽沟内75度左右,动力输出端轴靠近端盖处95度左右,水泵室温度35度。打开检查轴承没有跑内外痕迹,定、转子没有扫膛痕迹,更换前端轴承运转十几小时后现象依旧,怀疑转子笼条问题,将变频输出频率调到2HZ(电机刚起转就行),用机械钳形电流表卡三相零序电流50A档表针几乎不动,判断转子笼条应该没断。检查到这彻底没辙了,只好更换了台新电机,新电机同频率电流相同,但运转十几小时后外壳温度70度,转子输出轴端90度,呵呵,百分之六七十的负载电流却是这么高温度.期间也怀疑过变频器波形不好,但不好检测,也没有时间检测了,最后想了个极端的办法将隔壁水化室的墙壁挖个圆洞,用了三米长的直径50CM的铁皮风管一头穿到墙壁洞里,另一头直接接在电机风扇进风口处。这样电机冷却风扇吹出的风是隔壁水化间25度的空气。再测温度定子60度,转子轴端80度了,就这样这台新电机至今快两年了。1 .还是散热不好的缘故  2.是星形接线错误

网友Z:
检查风扇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A:
应该测一下电机的温升,一般电机温度在60度都没问题。另外如果是变频控制,是否是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产生的噪声引起电机热。

网友AB:
电机没有问题,90kw电机空载电流在55A左右。后面补充测量的20A明显不对了。运行时空开跳闸加上电机发热,说明电机负载过大。负载过大一个是电机自身引起,另一个就是其拖动的负载。其拖动的负载有无测量仪表,与以往测量值对比下。

就你所讲的电机温度其实不高,如果手刚放上去就立马烫的弹开,那才较高。

电机工作电压低了。

网友AC:
有可能磁极硅钢片的片间绝缘受损,导致涡流产生发热。这个可不大好测出。

网友AA:
如果空载时温升不高,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了吧,是不是负载比前一段时间变大了,电机小马拉大车,导致温度升高?

网友AD:
200百A的开关跳闸.应该是线路为题.200百A的空开应该

在220A以上.电机90KW不应该有空开跳闸.有可能是电路有需接或者空开内部产热引起

网友AE:
电机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可能是电网谐波电流造成的电机铁芯涡流损耗发热。因为你厂有中高频设备,可能正好这几天厂内电网阻抗参数与中高频设备产生的谐波发生谐振,而摩擦压力机90kw电机的在谐波频率下呈现最小而成为谐波负载,中高频设备产生的谐波频率与加工的零件及加热线圈有关,你可以查一下是否最近加工的零件和线圈比较特殊。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电机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可能是电网谐波电流造成的电机铁芯涡流损耗发热。因为你厂有中高频设备,可能正好这几天厂内电网阻抗参数与中高频设备产生的谐波发生谐振,而摩擦压力机90kw电机的在谐波频率下呈现最小而成为谐波负载,中高频设备产生的谐波频率与加工的零件及加热线圈有关,你可以查一下是否最近加工的零件和线圈比较特殊。 内容的回复:

太感谢你了。我会去反映你说的这个情况的!!

网友AF(2012-08-22):
是不是电机定子断条。

网友AG:
90KW的电机电流60A有那么小吗?楼主说是星三角启动 是不是接错线了 一直是星型运行 建议再检查下线路

网友AH:
温度没超过65度那都没感觉,还有90KW的电机才60A电流的确不太正常,检查下接线有没问题,或是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