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2-07-23):
最近搞步进电机问题,头大

需要用fpga控制一块步进电机,用了一块57byg-084,四相混合步进电机。无奈没有说明书,只能闷头瞎搞

驱动器是L298

问题:

1,电机只能在每分钟100转到150转之间转动,有时还失步,速度大了或小了都抖动的厉害,不转,有时响

2,转的时候,扭力特小,手轻轻一碰就停,而且扭力也没有所谓的慢了大快了小,感觉上去150转的时候扭力比100转的时候还大

3,手碰触可能会造成电机转动方向改变,这点最没头绪,按说应该跟相序有关啊,我用的四拍八拍都一样

我觉得按说电机能转动的话就已经说明相序是对的,是不是电流大小有问题

还请诸位高人多多指点,感激不尽,我是新人,还木有分,只能用心情表达了

网友A:
给的驱动电流是多少?有没有加速过程?

网友B:
电流这块有问题,你试试空载!100-150转,没加减速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的驱动电流是多少?有没有加速过程?
还没有加减速,只是起步速度,电流没有测,我也觉得这个有可能,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这块有问题,你试试空载!100-150转,没加减速问题不大的

目前就是空载,而且手一碰就停,往那边拧接着就往那边转,这点我很纳闷,完全没头绪

网友A:
如果转的方向都没谱的话,量一下是不是缺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