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中的PLC程序

楼主(2012-07-24):
请教各位。。。我一台台达变频器(EL系列),一个B系列的台达触摸屏、和一个台达PLC、。触摸屏上就是简单的一个“正转按钮”、“反转按钮”(手只要不按在触摸屏上,电机就会停止转动),还有个是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数值输入)。 下面是程序。大家帮我看看程序中哪个地方不对呢》。。小弟初学台达。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帮助。。。谢谢、、、!
小弟分都用完了。不能悬赏了。请见谅、、、、

楼主:
下面一个图是第一个,,上面的是第二个。。图截的不好。见谅!!

网友A:
触摸屏上就是简单的一个“正转按钮”、“反转按钮”(手只要不按在触摸屏上,电机就会停止转动),```

这个是点动/寸动,可以通讯里面做也可以利用PLC的输出点外部控制寸动。

还有个是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数值输入)。

这个必须做通信才行,如上面第二个图片做了485通讯

网友B:
M6接收完成时,建议复位,不然你几个指令的发,会冲突

网友C:
最近做过一个台安S310变频器和台达PLC MODBUS通讯实例!可以设定转速、换算成频率;电机是2800r/min、50hz。

网友C:
这段程序仅供参考!图1中的HA001是变频器启动地址,HA002是变频器输出频率。图2的D0是转速设定。变频器参数也要设定的:启动频率、加减速时间、通讯格式。

网友D:
接收完毕  复位m6  m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