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TC 447报警

楼主(2012-07-24):
我单位一台齐一产DVT630数控立车,出现447号Z轴硬断线报警,断电重启后报警消除,这时机床静止不动等一会就又会出现该报警,有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才报,有时候几分钟就报,有时候要经过2-3次断电,报警才会消除。有没有人碰到过此类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诊断200号201号来判断什么性质的断线(硬或软)。应该是外部的全闭环光栅尺硬折断断线这种断线很难找出断线的地方,但可以判断断线时报警基本固定位置,最好换线。

楼主:
报警后查看200、201号诊断参数,均为0,我也考虑是现有问题,但静止不动时再送电报警不应该消除呀?

网友A:
要查找这种折断线,报警后不能关机直接根据诊断参数判断,有时就是一瞬间的447报出来了参数报警位已恢复为0.这就是折断线最典型故障现象。还有一种故障200.0OFA溢出报警也是同样报警故障出在带光纤的全闭环信号转换模块,如果不关机报警位不会恢复为0.

楼主:
首先谢谢大侠指点!有时候447报警后,断电再送电报警仍不能解除,要是断线的话,也就是说这时是处于断线状态的,但为什么断送电3-4次后又好了呢?

网友A:
全闭环时遇到这种情况另外可以做个试验《SV.TUN》画面。调整功能位#1=1,NO.2064标准参数=4调整为32试验是否有所改善。如果没有改善还是老样子,可以确定断线了。改善了全闭环尺信号处理有问题,这个参数再调高消失报警了,尺暂时还能用但已有很大问题了。

楼主:
NO.2064参数应该是用来调整445软断线报警的吧?我公司该设备,厂家调试时已经把该参数放大到64了。为了判断是否是电缆的问题,现已将X、Z轴两条电缆进行了互换,但奇怪的是已使用2天了却没再出现报警。

网友A:
只要是不明原因断线报警都可以试。全闭环放大到64是有好处的不容易出现软报警。这种折断线判断互换有时是不起作用的正好不在移动处还可能误判断,有时折断处被固定住了不再是有移动时几年都不会出现问题,原因信号线经过电流非常小搭住了固定是不会自行断开的,就像平常使用的耳机线断开的地方把它固定住就能用。折断线的判断会经常在一定范围内报警,特别长期固定工艺加工到了某个范围内与移动速度经常发生报警,不会发生在任何地点位置报警。

网友B(2012-09-09):
应该是反馈电缆不良所致

网友C(2019-07-04):
现在同样问题解决了没有?最后是什么东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