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mm440变频器的USS通信·····纠结了···亲帮帮忙嘛

楼主(2012-07-24):
亲·····s7-200和mm440变频器的Uss通信控制有木有人指点一下

试了很久感觉都没得,,,

我是先编程如下图:::然后我拔掉了下载的port0口接上rs485的线接到PLC,变频器的参数是我先恢复出厂设置P0010=30------》P0970=1、、、、、、、接着是对应电机的参数设置··先是P0010=1  ------p0304~p0311    我把p0700设置为5  p1000设置为5   P2010设置为6  P2011为18。。。。。。。可是按下i0.7是再去看P2240的参数没变呢···电机也不见转动哦···大虾大虾···呼叫大虾的

多谢多谢!!!!

网友A:
以控制源和设定源都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为例,简介 USS 通信的参数设置。

主要参数有:

  1. P0700: 设置 P0700【0】 = 5,即控制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2. P1000: 设置 P1000【0】 = 5,即设定源来自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
  3. P2009: 决定是否对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设定值规格化,即设定值将是运转频率的百分比形式,还是绝对频率值

    =0
    不规格化 USS 通信设定值,即设定为变频器中的频率设定范围的百分比形式。
    对 USS 通信设定值进行规格化,即设定值为绝对的频率数值。

  4. P2010: 设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速率。根据 S7-200 通信口的限制,支持的通信波特率有:

    =42400 bit/s
     54800 bit/s
     69600 bit/s
     719200 bit/s
     838400 bit/s
     957600 bit/s
     12115200 bit/s

  5. P2011: 设置 P2011【0】 = 0 至 31,即驱动装置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口在网络上的从站地址。

    USS 网络上不能有任何两个从站的地址相同。

  6. P2012: 设置 P2012【0】 = 2,即 USS PZD 区长度为 2 个字长。
  7. P2013: 设置 P2013【0】 = 127,即 USS PKW 区的长度可变。
  8. P2014: 设置 P2014【0】 = 0 至 65535,即 COM Link 上的 USS 通信控制信号中断超时时间,单位为 ms。如设置为 0,则不进行此端口上的超时检查。
    此通信控制信号中断,指的是接收到的对本装置有效通信报文之间的最大间隔。如果设定了超时时间,报文间隔超过此设定时间还没有接收到下一条信息,则会导致 F0072 错误,变频器将会停止运行。通信恢复后此故障才能被复位。
    根据 USS 网络通信速率和站数的不同,此超时值会不同。如果要设定超时值,请参考相关表格,并选取一个适当的数值。
  9. P0971: 设置 P0971 = 1,上述参数将保存入MM 440 的 EEPROM 中。

上述是否都做好了?

网友B:
先不说程序 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啊  你不是通过uss通信的吗    你P0700=4、p1000=4

楼主:
  • P0971: 设置 P0971 = 1,上述参数将保存入MM 440 的 EEPROM 中。 ///////这个好像一直设置不了呢········设置成1   按P确定后在按P进去看还是0   好像设置不成1········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啊  你不是通过uss通信的吗    你P0700=4、p1000=4

    好吧········把它两设为4试一试·······

楼主:
    对:shaofeng_won关于回复内容:对:swz200关于先不说程序 你的参数设定有问题啊  你不是通过uss通信的吗    你P0700=4、p1000=4   内容的回复:好吧········把它两设为4试一试······· 内容的回复:

    我今天试了好像还是不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的了???你能加我QQ吗::359167608,,,,,多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