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Y系列三相异步电机可以安装编码器吗?如何装?

楼主(2012-07-24):
本人想选用一个Y系列的三相异步电机配变频器,自己想再买个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安装到电机上用来控制速度,不知道Y系列的三相异步电机可不可以安装编码器,如果可以的话需要怎么安装,需要选用哪种结构的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网友A:
可以安装的,不过前提是得有安装的位置,一般是选择空心轴的编码器。在电机屁股后头安装,或者带轴的话用弹性联轴节

网友B:
如果是4极电机,1380转/分钟的转速,得看看你的编码器以及联轴器是否受得了。

一般不建议这么安装,可以采用非接触式检测。

什么接近开关、旋转变压器等也可以。

网友C:
安装是可以的,关键是选择好合适的联轴器。

网友D:
变频器调频率不是也能调速么,为什么还要接编码器呢?要精确调节么?

网友E:
你的控制要求是什么啊,或许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检测手段,例如:压力信号4--20mA给变频器也可以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4极电机,1380转/分钟的转速,得看看你的编码器以及联轴器是否受得了。一般不建议这么安装,可以采用非接触式检测。什么接近开关、旋转变压器等也可以。

网友G: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就用接近开关吧(齿轮转速传感器),自己做一个码盘装到电机尾轴上,然后利用风扇壳来固定安装传感器,再加强制扇热风机,效果还不错。

网友H:
变频器调试,是开环控制,安装编码器是闭合控制,速度要求很精确的场合,只要电机后面有安装的位置,当然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