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定时器的执行条件为ON时,时间一到可定时器不动作啊。

楼主(2012-07-24):
为什么有时候我用CX-P 编程定时器指令时,用编程软件在线模拟的情况下定时器的执行条件我设置为ON时,可定时器的时间到了,它的常开和常闭触电却还不动作,而且定时器还从头继续定时,就这样循环定时。程序图片我给照下来上传如下。左半部分后半部分

网友A:
那是你定时器指令前面的条件不对,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个“死循环”

楼主可把梯形图截图粘上来 看看

网友B:
一般是用户的使用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产品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定时器前面加了定时器的B触电,也就是常闭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辉关于 那是你定时器指令前面的条件不对,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个“死循环”楼主可把梯形图截图粘上来 看看

什么是死循环啊,请问,梯形图我截图截不了。截图不就Ctrl+Alt

+A  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用户的使用问题,基本上不存在产品问题!

我是用编程软件cx-p编程模拟的的,没有使用实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辉关于 那是你定时器指令前面的条件不对,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个“死循环”楼主可把梯形图截图粘上来 看看

图片我给照下来上去了,你在帮忙看看好吗?谢谢

网友F:
太朦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太朦胧了。。。。。。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H: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你细心检查看看

网友I:
  图片太朦胧啦,看不清,程序的 T 不会运行出错,可能是你什么地方用了多次或是进行程序编写有问题 !

网友J:
需要将时间断开才能接着循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