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利用采集卡采集编码器信号,干扰大,求排除

楼主(2012-07-24):
用三菱伺服电机,要采集的是从伺服放大器出来的编码器信号,其中一相。但是发现在采集时,给伺服电机通电,但是电机不转,发现采集卡也能采集到4V左右的杂乱信号,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伺服放大器的编码器信号相也有电吗?我的伺服放大器是接地的,但是用的插座是两个脚的不接地。电机处在空载状态,什么都没加,转速在45,现场没有别的用电设备,一台微波炉压根没通电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真心不知道属于什么情况啊

楼主:
这里面我CIN1接口比较简陋,引线都直接用的类似排线的线引出我需要的管脚,这线每根大概就10几厘米长

楼主:
还有就是,我差分信号接头用的Bnc接头,中间接A+,外壳接A-,请问这样是否会影响

网友A:
伺服自己就是大干扰源,您居然还用排线引信号,不出问题才怪。

另外,电机不转的时候,A或B中一相有脉冲信号也是正常的。除非不上电,伺服是不会绝对静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自己就是大干扰源,您居然还用排线引信号,不出问题才怪。另外,电机不转的时候,A或B中一相有脉冲信号也是正常的。除非不上电,伺服是不会绝对静止的。

今天再次测量了下,感觉脉冲波形还好,当伺服使能off时,有-4 -5V的电压,但是杂乱不堪,完全没波形,这是因为差分信号负向那路参考信号一直都有吗?杂乱是因为我将她接在BNC接口的外壳上,干扰太大吗?还有就是,我用NI的usb9234采集,需要在三菱伺服的差分信号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C:
两位都是高手!学到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自己就是大干扰源,您居然还用排线引信号,不出问题才怪。另外,电机不转的时候,A或B中一相有脉冲信号也是正常的。除非不上电,伺服是不会绝对静止的。

版主,对了,这个接线应该用什么啊,需要把24V电源线和信号线分开用屏蔽线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