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_三相五线制接线图

楼主(2012-07-24):
三相五线:
      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
三相五线制接线图:

       地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中性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不能当作零线使用,否则发生混乱后就与三相四线制无异了。
       注意:中性线(N线)不等于零线,正常情况下中性线无电流,而零线是作为电路的回路
      中国规定,民用供电线路相线之间的电压(即线电压)为380V,相线和地线或中性线之间的电压(即相电压)均为220V。进户线一般采用单相三线制,即三个相线中的一个和中性线(作零线)、地线。
       三相五线制标准导线颜色为: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N线浅蓝色,PE线黄绿双色。

三相五线制
      三相五线制中五线指的是:3根相线加一根地线一根零线。一般用途最广的低压输电方式是三相四线制,采用三根相线加零线供电,零线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并接地,电压为380/220V,取任意一根相线加零线构成220V供电线路供一般家庭用,三根相线间电压为380V,一般供电机使用。 三相五线制比三相四线制多一根地线,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
      三相五线制的学问就在于这两根"零线"上,在比较精密电子仪器的电网中使用时,如果零线和接地线共用一根线的话,对于电路中的工作零点会有影响的,虽然理论上它们都是0电位点,如果偶尔有一个电涌脉冲冲击到工作零线,而零线和地线却没有分开,比如这种脉冲却是因为相线漏电引起的,再如有些电子电路中如果零点飘移现象严重的话那么电器外壳就可能会带电,可能会损坏电气元件的,甚至损坏电器,造成人身安全的危险。
      零线和地线的根本差别在于一个构成工作回路,一个起保护作用叫做保护接地,一个回电网,一个回大地,在电子电路中这两个概念是要区别开来的,在正规公司里,这两根线规定要分开接。
     现在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画得有严重错误的说,为什么左边 三根线全连在一起接地 >>>??? 不明白 ? 请高手回答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画得有严重错误的说,为什么左边 三根线全连在一起接地 >>>??? 不明白 ? 请高手回答 !

接地线不得串联,要分别与接地体连接;

网友B:
“实际中还有一种三相六线的接法,除工作零线,保护接地外,还专门另配一路接地线,这根线跟设备地线分开来接,不与其他任何线相接,用做对仪器设备的保护,因为电气件的损坏往往只几微秒的时间,所以要将误动作电流更快的引回大地,需要仪器直接接地。”

1、这里说的第6根接地线,叫做重复接地;

2、对于容量大的设备,除了保护接零外,还要求“重复接地”!

网友B:
3、重复接地,主要是防止PE线断线,以及漏电故障期间的保护作用!

网友C:
回1楼,可能只是画图时,将PE线向上延伸了而已;不过,原图真的是错了。

网友D:
这个图哪错了?没看出来。分别画的是三相有零线、三相无零线和单相用电设备的供电。就是这样接法啊!这个图下面那线是多余的,“添足了”。

网友E:
这个图是从变压器出来的接法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图画得有严重错误的说,为什么左边 三根线全连在一起接地 >>>??? 不明白 ? 请高手回答 !

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