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200若干问题

楼主(2012-07-24):
问题:

1、1200CPU的通信协议是否开放?扩展的RS232,485的通信协议都是自己可定义的吗?
2、手册上说的S7-1200具有强大的工艺功能指的是什么意思,特别是这个工艺功能?
3、S7-1200有没有指针编程呢?
4、S7-1200有没有顺序功能图编程呢?就是那种阶梯步进梯形图编程?
5、S7-1200的模拟量通道编址是PIW0、还是IW0、还是AIW0? 模拟信号进入模拟量模块后的数据字范围是0-32000还是0-27648?

最佳答案:

1、1200CPU的通信协议是否开放?扩展的RS232,485的通信协议都是自己可定义的吗?
1200CPU的通信协议采用的S7通讯协议本身不公开,但用户都可以应用。用户可以自己编制基于S232,485接口的通讯协议。
2、特别是这个工艺功能?
具有用于计数和测量的高速输入,用于速度、定位或占空比控制的高速输出,PLCopen运动功能块,驱动调试控制面板,用于闭环控制的PID功能,PID调试控制面板.。
3、S7-1200有没有指针编程呢?
     S7-1200间接寻址的实现
     S7-1200的间接寻址需要通过数据块中的数组来实现。指令FieldRead通过索引(又称为下标)变量从数组中读取数值,指令FieldWrite 通过索引变量向数组中写数值,使用这两条指令可以实现间接寻址。
4、、S7-1200有没有顺序功能图编程呢?就是那种阶梯步进梯形图编程?
S7-1200只有梯形图和功能块图语言,没有语句表语言。TIA Portal V11增加了SCL语言。
5、S7-1200的模拟量通道编址是PIW0、还是IW0、还是AIW0? 模拟信号进入模拟量模块后的数据字范围是0-32000还是0-27648?
模拟量通道编址是PIW0或IW0。模拟量模数值字范围是0-27648。总之,与S7-300/400编程方法一样。

网友A:
1200还没见过。。。。。。。。。

网友B:
不错,顶一下,还没接触 S7-1200 那 ..............  据说架构和 300 的类似.

网友C:
S7-200类似。以后很好的小型控制器,经济。就是软件有点大。

网友D(2017-10-25):
还有开放式用户通讯,可以通过TCP或者ISO ON TCP 与第三方设备通讯。又可以挣1分了

网友E:
模拟量是0-27648;

网友F(2017-12-19):
问题太多了,算了转一份就走

网友G(2018-01-29):
博途

软件现在很流行,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