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4AD-TC温度模块温度跳动厉害问题

楼主(2012-07-24):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现在有个项目结构如下

程序如下

温度跳动在10度的范围 有时跳动20度 接线按说明书接的 地线都接了 而且测得温度比实际温度高8度

网友A:
换个表看看,是不是探头的问题。

网友B:
热电偶采集温度这块,温度比实际的高8度,是任意温度点都高8度?如果是,可以相应的在程序里减低8度,另外出现这种问题80%的可能是你热电偶的延长线的长度毕竟长,一般模块到热电偶感应末端2米之内最佳!延长线越长越有影响!相应的要人为补偿,如果模块带补偿也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热电偶长约30米 三台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且每通道都是 现在还发现如果把周边的变频器开起来 有时温度会上升到300度 而实际温度才几十度 是不是地线没有接好呢 但电箱里面的地线都接好了

网友C:
屏蔽接地做好了吗?还有屏蔽接地最好只接一端

网友D:
月经贴!!月经贴!!

网友E:
肯定是屏蔽没做好了,如楼上所说好的做好补偿。。。

网友F: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的屏蔽有问题,传输过程中有强电流信号干扰,建议你和动力线交叉排布就OK啦,而且你的距离太长,建议你加一个信号放大器,这样能确保信号稳定

楼主: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热电偶线单独走线 效果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够理想 以前用松下的PLC模块距离更远 用的还是普通屏蔽线也是和动力线一起走线温度稳定的很啊

网友G:
以前以前,以前您胡球整,那就女票

那能回回

都让您女票拽呢,对吧?~~~~~~~~这回把锤子靠瘸鸟,也是个教训呀

就地处理成2线4~20mA,您带上套子就安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