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西门子S7200 USB/PPI通讯电缆 如何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2-07-24):
与STEP7通讯没有问题。

只是与组态王通讯出了问题。通讯电缆是USB转PPI的,无法选择COM口。

通讯电缆:SIMATIC PC adapter USB。

组态王设置 【PLC】 > 【西门子】 > 【S7200USB】 > 【USB】

直接通讯失败。

【PLC】 > 【西门子】 > 【S7200】 > 【PPI】 > 【COM3】

2012/07/24 08:42:21.484,   运行系统: 设备初始化成功---S7200  in thread_id=912
2012/07/24 08:42:21.515,   运行系统: comthread线程2524关联了设备: S7200
2012/07/24 08:42:21.562,   运行系统: 开始记录历史数据!
2012/07/24 08:42:25.921,  No Receiving Data!
2012/07/24 08:42:29.234,  No Receiving Data!
2012/07/24 08:42:32.546,  No Receiving Data!
2012/07/24 08:42:32.546,   运行系统: 设备 "S7200" 通讯失败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错误是 没有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误是 没有接收数据

网上查 西门子USB-PPI原装编程电缆不生成虚拟串口,所以无法连接

这个该怎么弄啊?

网友C:
直接买个原装的电缆线,再买个USB转9针的接头,我就是这样用的,不过原装的西门子电缆线太贵了

网友D:
与组态王通信的时候  把编程软件给关了 !!!

网友E:
    从图上看你的通讯好似建立成功了呀,只是后来又通讯出错了,是不是你组态王打开时还开了别的 S7-200 的软件,把这个端口给占用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买个原装的电缆线,再买个USB转9针的接头,我就是这样用的,不过原装的西门子电缆线太贵了

我是用了原装通讯电缆,一头插U口 一头插PLC通讯口,USB转9针接头是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图上看你的通讯好似建立成功了呀,只是后来又通讯出错了,是不是你组态王打开时还开了别的 S7-200 的软件,把这个端口给占用了呀???

一起回4楼老兄,没开别的S7 200软件。建立通讯好像是假的。

网友H:
没碰到过的。。。。。。

网友I(2019-09-13):
我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USBPPI 电缆用于PLC下载程序没问题,在组态王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