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电机的电流为什么是增大的?

楼主(2012-07-25):
1、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有人根据欧姆定律分析得出,电机的电流随之减小,你觉得对吗?

2、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实际上电机的电流是增大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实际上电机的电流是增大的.

因为电压降低了,功率.转矩都小了,而负载没有变,电流自然是增大了.

楼主:
1、异步电机负载运行时,当电源电压升高或降低时,电机的速度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电机电流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2、为什么不是电压高电流大,电压低电流小,反而是电压高电流小,电压低电流大?

3、星三角启动电机时,当电机Y接启动后,角接切换全压运行,电压是个升高的过程,可是电流是个下降的过程,没有二次电流冲击,你觉得奇怪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运行的异步电机的端电压降低时.实际上电机的电流是增大的.因为电压降低了,功率.转矩都小了,而负载没有变,电流自然是增大了.

说的很准确!

网友C:
      电动机的铭牌的功率是有功功率,此有功功率来拖动负载的转动;有功功率计算公式为P=1.732UIcos@;在驱动同样的机械设备下,其需要的有功功率是不变的,所以在电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在高负荷和低负荷下,其电动机电流也是变化的,负载大电流高,负载低电流低;刘老师的问题是改变了另一个参数,电动机的电压降低,为了保持有功功率不变,电动机的电流肯定增加;至于要用欧姆定律计算,那应该是要把直流电阻和感抗一起考虑来计算的,而此时无功功率是发生了变化的,想算的自己算去吧。

网友D:
3、星三角启动电机时,当电机Y接启动后,角接切换全压运行,电压是个升高的过程,可是电流是个下降的过程,没有二次电流冲击,你觉得奇怪吗?

确实是奇怪!本人没见过角接切换瞬间电流下降(小电机不太明显,电机愈大愈显著),反而是上升,而且切换冲击相当大。不过大电流持续时间相当短,大约只有不到1秒,便会迅速下降。如果空气开关容量偏小,在Y启动时不会跳闸,在转换时往往会导致开关跳闸。

网友D:
引用 网友D:
3、星三角启动电机时,当电机Y接启动后,角接切换全压运行,电压是个升高的过程,可是电流是个下降的过程,没有二次电流冲击,你觉得奇怪吗?确实是奇怪!本人没见过角接切换瞬间电流下降(小电机不太明显,电机愈大愈显著),反而是上升,而且切换冲击相当大。不过大电流持续时间相当短,大约只有不到1秒,便会迅速下降。如果空气开关容量偏小,在Y启动时不会跳闸,在转换时往往会导致开关跳闸。

为什么角接切换瞬间,小电机电流上升明显,甚至看上去反而是下降了,而大电机的切换冲击电流相当大,尤其是大旋转惯量负载的电机非常明显,甚至足以让开关在切换时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 为什么角接切换瞬间,小电机电流上升不明显,甚至看上去反而是下降了,而大电机的切换冲击电流相当大,尤其是大旋转惯量负载的电机非常明显,甚至足以让开关在切换时跳闸?

1、如果星三角启动过程,设计是合理的,那么切换过程是一个电压由低向高的跃迁,而电机电流是由高向低的一个跃迁;

2、因为电压升高时,电机的转速是升高的,既然转速升高,那电流就是减小的;

3、你要注意Y接启动后,电机的电流是大电流,转速低,切换后转速上升,电流减小;

4、当然不是说你的星三角切换,怎么做都是没有冲击的,如果做得不好当然有冲击!

网友D:
请注意,大功率、大转动惯量负载的电机,在切换时,因电机启动转矩有一个突变,比Y启动时增大3倍,电机将加速运行,瞬间的负载将因惯量而增大,而导致瞬间负载增大。不过此过程非常短,最多不会超1秒,但瞬间电流特别大,往往会导致开关跳闸。

以上现象绝对不是切换的好不好的原因,无论你如何调整Y与△的间隔,延长或者缩短都无效。

对于小转动惯量的电机,因切换时的加速负载小,以上的切换冲击不会发生。

网友D:
注意,请不要把切换的瞬间电流,与最终启动完成电流相混淆,这两个电流大小是不同的,确实有差别。

网友C:
你们又绕回到星三角电路去了,没啥意思吧,属于淘汰产品的,你们与时俱进好吧

网友D:
Y/△切换瞬间,因△运行时转矩是Y时的3倍,由此将对电机产生加速运行,该加速运行的瞬间,也就意味着负载将增大。

由于电机△运行时电压比Y时高,如果仅考虑电压的因素,此时(△)的电流应该低于Y时,但同时因上述负载增大的原因,负载增大将导致电流增大。究竟是增大,还是降低?完全取决于负载的转动惯量。

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小,负载增大的因素将被忽略,电压增高使电流降低,将成为主导作用。

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大,电压增大使电流降低将被忽略,负载增大使电流增加,将成为主导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Y/△切换瞬间,因△运行时转矩是Y时的3倍,由此将对电机产生加速运行,该加速运行的瞬间,也就意味着负载将增大。由于电机△运行时电压比Y时高,如果仅考虑电压的因素,此时(△)的电流应该低于Y时,但同时因上述负载增大的原因,负载增大将导致电流增大。究竟是增大,还是降低?完全取决于负载的转动惯量。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小,负载增大的因素将被忽略,电压增高使电流降低,将成为主导作用。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大,电压增大使电流降低将被忽略,负载增大使电流增加,将成为主导作用。

1、你这是一个瞬态空想过程,我是这么空想的:

1)从电机是个电感这个角度说,电流落后于电压;

2)从转矩这个角度说,电压切换后,首先是磁场增强转矩增大,加速意味着电流减小;

3)Y接的电流本来就大于全压运行电流很多,切换主要是一个电流减小的过程;

2、我们还是从实践出发,做几个实验,调试一下切换的时间,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电流减小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的转动惯量大,电压增大使电流降低将被忽略,负载增大使电流增加,将成为主导作用。

1、你要知道,Y接启动后,负载低压运行电流是很大的,这个大电流切换后在高电压的磁场中,产生的转矩已经足够大;

2、足以产生足够的加速度,而速度的增大就意味着电流的减小,况且速度差很小,还能用1秒时间吗?

楼主:
3、切换过程电压的上升是看得见的,电流的下降是看得见的,你再仔细观察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