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的请进来看一下这个线路图错在哪里!

楼主(2012-07-25):
想做个单按钮启动停止功能。

为什么我用三个DC24V的继电器,和一个按钮开关,接这个图的时候不可以实现启动/停止功能?

本以为自己接错线,可是接了5次还是不行。

网友A:
    试验时,具体情况如何,例如KM能否吸合?

    从原理上看,是KA1作为起动,KA2作为停止;
    在KM断开时按下SB1,KA2线圈回路、只要KA1常闭点的断开先于KM常开点的接通,KA1线圈回路、KA1常开点接通先于KM常闭点断开,KM线圈回路、KM常开点的接通先于KA1常开点断开,KM就能保持吸合;
    松开后再次按下SB1,KA2将接通、KM将断开,若KA1线圈回路、KA2常闭点的断开先于KM常闭点的接通,KA2线圈回路、KA2常开点的接通先于KM常开点的断开,则KM可保持断开。
    电磁继电器动作时,其电磁铁动作还有一定的惯性,有时也需考虑。

    若原理分析上看不出问题,可根据试验现象,从继电器(接触器)的动作特性上去分析,例如触点动作的先后、快慢等。

网友B:
单独将SB1用一个中继来做消抖处理,再试试。。。

网友C:
其实PLC和继电器线路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时序;有些东西很难通过监控去发现!建议你把上面的原理图转换成梯形图:KA1、KA2用M1、M2来代替,KM用Y来代替。模拟一下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D:
按照你的接线方式通过PLC测试了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使用的程序上面的开关信号用的是上升沿 有可能机械开关信号反应没有这么灵敏吧

网友E:
   刚试这个用于 PLC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实际接触器有吸合时间差吧 。

网友F:
理论和实际的差距。

触点的动作时间等等因素。

网友G:
只能是触点的动作时间等等因素。

网友H:
用plc写没问题,但实际中有个继电器的吸和时间差。

网友I:
      原理图没有问题,继电器的吸合时间也不会影响,是你的接线问题;

动作原理如下:

     1.按SB1,在松开SB1前,因KA1带电,此时KA2带不了电,KM得电吸合并自保,在KA2带电之前,电动机持续运行;

     2、松开SB1,状态为,KA1/KA2均失电,但是KM是闭合的,此时KA2线圈的回路--就差一步就带电了,按SB1就带电,按SB1,KA2常闭点打开,KM失电,同时因为KA2失电KA1此时永远不会带电,电动机是停止状态的,松开SB1此时线路回到初始状态。

   所以此图的工作原理不会因为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差影响,是你接线有错误的地方,5次并不代表就是正确了;再试试吧

网友J:
你这个是不是启动后无法停止啊,应该是KA2的自保有问题,去掉应该就好了

网友K:
继电器回路还是太烦那,看了一点PLC视频教程,就不想设计这样的电路了,用PLC更简单这个回路其实很简单,

网友L: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即存在时间竞争,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按下按钮,KA1吸合自保,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M得电自保。当按钮抬起时,KA1失电断开,而KM仍保持通电吸合状态。问题出现在第二次按下按钮:第二次按下按钮,由于KM为导通,其常开触点已闭合,故此时KA2得电吸和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断开, 此时由于手动按下,按钮仍为按下状态(不可能在mS内抬起),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KA1的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断-->KM失电断开,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电路陷入这不稳定状态之中。

      现将此图改一下,可能好用。你可试试:

        动作原理:本图增加一个电阻,其阻值>KA2线圈阻抗,即电阻与KA2串联接电源,KA2不吸合。第一次按钮:KA1得电吸合且自保,其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先不能吸合随着KA1常闭传断开而断电,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可得电自保,按钮抬起,KA1、KA2皆失电断开,而KM仍得电自保。第二次按钮,由于KM吸合,故只有KA2得电吸合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而断开,KM长的常开触点断开,使电阻R1与KA2串联,KA2因线圈电压低于吸合电压而断开,虽然KA2常闭触点又闭合,但由于KM断电在先,故KM 不会吸合。当按钮抬起,KA2失电,KM仍为断电状态。再按按钮将重复第一次按钮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I:

  ……   所以此图的工作原理不会因为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差影响,是你接线有错误的地方,5次并不代表就是正确了;再试试吧

1、同意这个意见;

2、是你接线有错误的地方,5次并不代表就是正确了;

3、可能5次都犯的是一个错误,自己没有发现;

4、你能说说你5次接线后的故障表现是什么?

网友M:
5、如果是触点存在时间竞争,故障只发生在KM断开时!如果不是,那一定是线路接错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即存在时间竞争,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按下按钮,KA1吸合自保,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M得电自保。当按钮抬起时,KA1失电断开,而KM仍保持通电吸合状态。问题出现在第二次按下按钮:第二次按下按钮,由于KM为导通,其常开触点已闭合,故此时KA2得电吸和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断开, 此时由于手动按下,按钮仍为按下状态(不可能在mS内抬起),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KA1的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断-->KM失电断开,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电路陷入这不稳定状态之中。      现将此图改一下,可能好用。你可试试:        动作原理:本图增加一个电阻,其阻值>KA2线圈阻抗,即电阻与KA2串联接电源,KA2不吸合。第一次按钮:KA1得电吸合且自保,其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先不能吸合随着KA1常闭传断开而断电,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可得电自保,按钮抬起,KA1、KA2皆失电断开,而KM仍得电自保。第二次按钮,由于KM吸合,故只有KA2得电吸合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而断开,KM长的常开触点断开,使电阻R1与KA2串联,KA2因线圈电压低于吸合电压而断开,虽然KA2常闭触点又闭合,但由于KM断电在先,故KM 不会吸合。当按钮抬起,KA2失电,KM仍为断电状态。再按按钮将重复第一次按钮状态。。。

按钮在第二次按下,没有抬起前,因为KA2得电自保,其常闭点串在KA1的线圈回路,是一直断开的,所以KA1无法带电的,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网友L:
     回15楼:在第二次按下,没有抬起前,KA2得电但不能可靠自保:KA2得电,其常闭触点先断开,使KM失电,KM的常开触点先断,使KM可靠断电,如KM的常开触点断开在前、而KA2常开触点闭合在后,则KA2就不能自保而断电。KM常闭触点闭合会使KA1得电。。。。

网友I:
16楼的说法有点牵强,假如KA2常闭触点后闭合--KM会失电?KA2的常开点闭合的同时---KA2的常闭点断开的,KA1和KM同时失电的

楼主:
哈哈,这样才可以。不然无法停止,第一次可以启动,再按第二次时KM2只能瞬间得电触点都没来得及动作马上又失电,KM1又得电,所以无法停止。

就像刘志斌师傅说的一样,触点存在时间竞争。
现在多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样才可以。不然无法停止,第一次可以启动,再按第二次时KM2只能瞬间得电触点都没来得及动作马上又失电,KM1又得电,所以无法停止。就像刘志斌师傅说的一样,触点存在时间竞争。现在多加了一个时间继电器就OK了,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

你这个 电路 不正确,加 时间继电器 治标不治本,你试想一下 长时间 按住 SB1 会怎么样那?

下面 我给你贴一张图,你参考一下,我以前做过的,这个继电器小电路。

网友N:
原理图如下 :

单按钮 起保停 电路

楼主:
楼上兄弟,你这个线路图我已经接个N次了,行不通的。我没有想到前面那2个接线图我已接过好多次了,你这个接线要是用PLC可以实现,要是在硬件接法我看还是不行。也是只能启动,无法停止,不信你回去试试。

网友N:
楼上 的,这个电路是我经过实践的, 你仔细查查你的线路吧。  搞笑.........!

你觉得哪里不对 提出来,我给你解释; 这个电路以经很简单明了了!

网友O:
嗯,有时间我也要试试这些电路。

网友P:
这电路是挺有意思的,我也弄了好久才弄出来的

哈哈!够简单,绝对实用

网友Q:
线圈ka2前ka1改成常开就可以了。

网友R:
看看 貌似 有点麻烦这个东西

网友S:
线路有缺陷 没涉及考虑按下按钮按下后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差配合,加个时间继电器就OK

网友T:
可能是元器件的问题,我用过多次,稳定、动作准确

网友U:
本人初学,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要用按钮呢?旋钮不可以吗?开位停位,而且用的继电器少。

网友N:
24  楼的 图根本不能实现,  SB1 释放后 KA1,KA2 全部断电了。

这个电路必须 要一个 继电器 保持,区别于 按了启动,之后就是停止,依次翻转。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设计有问题,即存在时间竞争,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次按下按钮,KA1吸合自保,其常开触点闭合使KM得电自保。当按钮抬起时,KA1失电断开,而KM仍保持通电吸合状态。问题出现在第二次按下按钮:第二次按下按钮,由于KM为导通,其常开触点已闭合,故此时KA2得电吸和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断开, 此时由于手动按下,按钮仍为按下状态(不可能在mS内抬起),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KA1的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断-->KM失电断开,KM的常闭触点闭合,又会使KA1得电....电路陷入这不稳定状态之中。      现将此图改一下,可能好用。你可试试:        动作原理:本图增加一个电阻,其阻值>KA2线圈阻抗,即电阻与KA2串联接电源,KA2不吸合。第一次按钮:KA1得电吸合且自保,其常闭出点先断开而其常开触点后吸合,故使KA2先不能吸合随着KA1常闭传断开而断电,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可得电自保,按钮抬起,KA1、KA2皆失电断开,而KM仍得电自保。第二次按钮,由于KM吸合,故只有KA2得电吸合且自保,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而断开,KM长的常开触点断开,使电阻R1与KA2串联,KA2因线圈电压低于吸合电压而断开,虽然KA2常闭触点又闭合,但由于KM断电在先,故KM 不会吸合。当按钮抬起,KA2失电,KM仍为断电状态。再按按钮将重复第一次按钮状态。。。按钮在第二次按下,没有抬起前,因为KA2得电自保,其常闭点串在KA1的线圈回路,是一直断开的,所以KA1无法带电的,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

试过不存在KA2不能可靠保持

网友W:
楼主这个图主要是时间差问题,可以再加一个停止按钮,给启动按钮自锁.

网友J:
楼主应该好好想想,到底KA2的自保有什么作用,这就是你的错误

网友X(2012-10-14):
KA1线圈前的KA2拿到就可以了

网友Y:
你这个,中间继电器会不停的吸合再分开再吸合,反复的

网友Z:
现实电路和PLC程序是有一定的差别,假入你要用PLC表达的话没错,但是你要是用实际电路表达的话当你松开按钮时理性是同步动作的,可是问题在于接触器的动作是不是达到一致性

网友N:
引用 网友Z:
现实电路和PLC程序是有一定的差别,假入你要用PLC表达的话没错,但是你要是用实际电路表达的话当你松开按钮时理性是同步动作的,可是问题在于接触器的动作是不是达到一致性

哎,看来很多人还是没理解我  20 楼的原理图,没有吧关键点看清楚。。。。

网友AA:
这个控制有问题的,KA1会一直得电,KA2一直处于失电状态

网友AB:
 不错   才怪呢

只有一个按钮,接在最前端,手一松开,就断电了   后面的连通都不会通

网友AC:
   今后多提点工控领域实际应用的问题. 像这种不符合工控实际电路少论.

买个自锁按钮不就行了,,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AC:
    自学工控的把继电器电路,启动停止.  星三角切换启动. 正反转启动. 顺序控制 .及以上变形电路搞会了,再谈什么PLC控制 . MODBUS 通信。今后就会根据控制要求设计出高质量的电路。编岀好的PLC程序. 多言了.现在浮燥的人太多了,正真静下心来搞技术的不多。

             年轻人要认真学,严谨想。做工控的严谨最重要这样才少出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AC:
今后多提点工控领域实际应用的问题. 像这种不符合工控实际电路少论.买个自锁按钮不就行了,,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不要误人子弟.

你说的有点片面啦,其实多延伸讨论一点 ,也没仕么不好,况且这样的电路有实际应用的。

我突然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工控论坛上也开创一个 视频在线 论坛,然后在论坛上征选 讲师,那个讲师有时间就到具体的晚上 19:00~21:00 讲课,每一期 有具体的课题,也可以将一些 工程案例,然后有论坛的朋友在线参与,在听课的同时,可以提出问题,讲师讲完后给予一一解答。 这样的学习效率会更高。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这方面的发展趋势。。。。

网友AD:
1,一楼的图,我接过,用起来一切正常。

2,关于这个电路的必要性,按钮操作的话确实可以用自锁按钮代替这个电路,但是脚踏就没有自锁脚踏了吧。

网友AE:
42楼的建议很好,希望能够实现

网友AF:
看原理图可以实现启停;

网友AG:
没有办法,我看不懂

网友AH:
个人感觉 可能是抖动问题 你摁下开关,可能里面已经开闭多次了,这样能不能启动就要看人品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D:
1,一楼的图,我接过,用起来一切正常。2,关于这个电路的必要性,按钮操作的话确实可以用自锁按钮代替这个电路,但是脚踏就没有自锁脚踏了吧。

脚踏开关也有自锁的。

网友AJ:
KM自动锁了。http://www.gkdir.com

网友AK:
刚起动,就停止了,所以不会启动!

网友AL(2013-01-29):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AM:
图没有问题,接线问题。这个电路我已经接过N遍了!

网友AN(2013-03-02):
看看这个,应该可以实现了

一键控制开关

网友AO:
我有,但是不会上传!!

网友AP(2013-06-10):
plc分频电路用搞个单按钮控制启停挺好用的,不知道用接触器效果如何

网友AQ(2017-05-02):
这个电路没有什么大的错误。首先看启动部分:当合上按钮SB1,电源经KM常闭触点KA2常闭触点使KA1得电;此时串接在KA1旁路中的KA1常开触点闭合形成回路使KA1自锁。而串接在KA2旁路中的KA1常闭触点断开,使KA2无法得电。与此同时,串接在KM主回路上的常开触点闭合,KM得电,使串接在KM旁路上的KM常开触点闭合,形成回路自锁KM保持通电。停止部分:当KM得电吸合后,串接在KA1主回路中的常闭触点和KA2主回路中的常开触点分别断开和闭合,为下一步的停止做准备。当松开按钮SB1时,KA1失电,串接在KA1旁路上的KA1常开触点恢复断开状态。同时,串接在KA2主回路上的KA1常闭触点依然恢复闭合状态。当再次按下按钮SB1时,电源经KA2主回路,使KA2得电,同时串接在KM主回路上的KA2常闭触点断开,KM失电。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样才可以。不然无法停止,第一次可以启动,再按第...

 怎么可能?你是真不懂啊还是装不懂?

网友AQ:
补充一下,KM失电的同时,电源经串接在KA2主回路上面KM常开触点使KA2得电,同时串接在KA2旁路上的KA2常开触点闭合,形成回路自锁。串接在KA1主回路上的KA2常闭触点断开,使KA1无法得电。这个电路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只是看接线的对错。你们有些不懂的人怎么能乱误导人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