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218与M258的区别,那种好?

楼主(2012-07-25):
施耐德M218与M258的区别,那种好?

网友A:
Modicon M218可编程控制器是一款紧凑型可扩展控制器,内置多种强大功能,以紧凑型方式提供”ALL in One”解决方案。使其继Modicon M238Modicon M258相继发布后的又一家族新成员,旨在从实际需求出发,为客户提供更加简便易行、经济高效的控制器。

Modicon M218有如下特点:

l 使用100240V AC电源。

l 使用miniUSB-B编程口,方便编程调试。

l 内置两个RS-485串行通讯口,用于连接Modbus设备。

l 集成一个运行/停止开关,用于切换控制器的状态。

l 牢固的可拆卸螺钉端子,连接输入/输出。

l 使用同一种类型的螺钉,便于安装接线。

l 不同用途的螺钉采用不同颜色,避免了错误接线。

三.Modicon M218系列选型指导:

1. PLC本体:

     该系列PLC24点及40PLC本体两种类型,前者可以最多连接四个扩展模块,后者可以最多连接八个扩展模块,每种又有三种类型可供选用。

Modicon M218 24PLC本体:

24PLC本体基本型-TM218LDA24DRN;24PLC本体高速计数型-TM218LDA24DRHN;24PLC本体以太网型-TM218LDAE24DRHN;

Modicon M218 40PLC本体:

40PLC本体模拟量型-TM218LDA40DR2HN TM218LDA40DR4PHN;40PLC本体脉冲输出型-TM218LDA40DRPHN;40PLC本体以太网型-TM218LDAE40DRPHN;

2. Modicon M218扩展模块:

      Modicon M218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支持两种扩展模块混合使用,使得可以更加灵活的构建您的控制系统。

 M218软连接扩展模块:

    目前施耐德仅推出这一款软连接模块,可以直接与Modicon M218 PLC本体连接,具有8点DC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功能,其他更多软连接扩展模块的推出,望您敬请期待!

 TM2扩展模块适配器:

    该模块用于Modicon M218TM2扩展模块连接时使用。

Modicon M258施耐德PLC
性能描述
●本体8路200K高速计数
●本体2路100KPWM输出
●全部本体内置以太网
●本体内置CANopen总线主站,支持32从站
●最大扩展数量250
●128M大容量Flash Rom
●64M大容量内存
●内置两路USB 2.0 端口
优势
●性能强大,节省成本,安全可靠
●内置功能完善
●可插拔弹簧端子实现无工具接线
●全新软件平台
●支持扩展IO热插拔
●内置Web 服务器功能

电源100-240V AC
处理速度0.572 μs/布尔指令
程序容量512kB
数据容量1MB
闪存1MB
扩展& I/O容量可扩展7个扩展模块:最多控制248点I/O,其中继电器输出最多90点
离散量 输入24点 包括4点高速输入
离散量 输出12点 继电器输出 & 4点 晶体管输出
模拟量 输入——
模拟量 输出——
内置 高速计数2路A/B相或4路单相100kHz高速计数
内置 脉冲输出2路100kHz PTO/PWM脉冲输出
内置 通信端口 mini USB-BSoMachine软件平台编程端口
内置 通信端口 RJ45(Modbus)RS-485 非隔离,支持协议:Modbus ASCII/RTU、ASCII、SoMachine
内置 通信端口 接线(Modbus)同上
内置 通信端口 RJ45(以太网)以太网 TCP Modbus

网友B:
258的运算能力比218强,支持的点数多,没有哪个更好,只有哪个更合适

网友C:
218国人开发的  258老外开发的

网友D:
258比218要好一些,但得根据实际应用需求来选。

比如 218能满足要求的就没必要选258的了。

楼主:
说M258是双CPU结构,M218是单CPU结构,对吗?分别是什么用途?

网友E(2018-01-15):
M258比M238高一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