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通讯格式

楼主(2012-07-25):
台达PLC软件中的  :帮助——到通讯格式设置,里面有通讯协议:数据长 、 效验位 、 停止位 、 波特率   ,这四个。。。 我想问下,数据长、停止位 、和效验位、一般怎么去适当的选择啊。。。??

网友A:
无须适当选择,两者之间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无须适当选择,两者之间完全一样就可以了。

通讯距离长,可以适当减小点通讯波特率。。。。。。。。。。。

网友D:
图上看你现在这个设定是ASCII方式的通讯,要用rtu方式就要设定数据长为8,状态栏里写着呢。

网友E:
没有“适当的选择”一说,主要看你通讯应用的环境和连接的其他设备的设定了。

网友F:
按1楼的做就好了

按1楼的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