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2个PLC、HMI、P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2-07-25):
我现在有西门子2个226CN,台达1个B10S615触摸屏,1个计算机,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3个通讯起来??

设计思路是:2个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装于PLC上面,通过PPI多主站电缆分别对2个PLC下载程序,其中触摸屏去读第一个PLC的数据,第一个PLC又读取第二个PLC的数据。

这种方法行的通吗?

网友A:
CPU226有两个通讯口应该可以,

一个通讯口,用于PLC之间交换数据,

台达的触摸屏和主PLC通讯。

编程电缆通过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下载程序(注:带台达触摸屏的那个口,不能接编程电缆。

如果是单端口的PLC,就不行了

台达的触摸屏不能和编程电缆共用一个通讯口。

可以加一个转换器

可以加我的技术QQ:180351985 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