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的安装使用小诀窍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7-25):
为了方便用户在安装稳压器的时候更加顺手,潘登在这里,将会与大家简单的分享下稳压器的安装方法,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把稳压器放在配电板上,选用符合仪器功率的保险丝,这样才能保证用电的安全。

  2、将用电设备的电源接入输出面上,要注意用电器的额定输入数值和稳压器的数值一致,不能出错。

  3、在安装好之后,先开启稳压电源的开关,如果工作指示灯亮,那么我们观察下电压表指示值是否正常。输出电压正常时,再开启用电设备电源开关,本稳压器即能自动调整电压,正常供电。

  4、当用电设备长期不用时,一定要先关闭用电设备的开关,避免造成用电损耗。

  5、稳压器不得过载使用。市电电压较低时,输出容量减少,应相应减少稳压器负载。

  6、当选用电器有冰箱、空调、水泵等有电机运转的设备时,应选择3倍以上容量的稳压器,以免设备启动电流超过稳压器保险丝电流或过流保护断路器电流使稳压器保险丝熔断或断路器跳闸或压降太大而无法工作。

  7、和稳压设备所接触的面要保证足够的栽面,避免运行时出现发热的情况。

  8、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稳压器,在接好所有的输出输入线之后,都需要关闭开关再打开,检查确保输出电压正常之后,才能再度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