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的时间能跟GPS对吗,能跟控制器同步吗

楼主(2012-07-25):
维纶触摸屏的时间能跟GPS对吗,能跟控制器同步吗

因为要跟上位机的时间统一

网友A:
跟GPS对 ???  你的屏还接有 GPS ???

    屏一般可以调用上位机或是系统时间的, GPS 时间就不知道啦 !

网友B:
选的哪款,看看他手册,通过其他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C:
触摸屏和上位机相连接的话。

GPS对上位机校时,上位机对触摸屏校时。

网友D:
那要看你的触摸屏了是使用内部时间还是外部的了

网友E:
可以对应的,就是把你外部的时钟送到触摸屏内部时钟,软件里面有这个功能的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