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行程大惯量机械传动,用链条还是同步皮带还是齿条好?集思广益

楼主(2012-07-25):
      现在有台机器改造,原来改了一半失败了。机器原来是液压控制,3个油缸带动行车往复运动和两个吸盘上下运动,液压的东西夏天老容易坏,所以想改成马达控制的,难点是行车要实现定位控制,行车有1.5吨重,行程1.8米,行车在导轨上,阻力倒是很轻,手都推的动。有位先烈不知道怎么想的,就用了个普通马达来带,结果肯定是失败,不过也提供了些经验,1.5KW的马达,减速比8.7的减速机,可以在2S内走完。

      现在我的想法是上一台2KW的伺服,问题是机械传动怎么解决,丝杆太贵肯定是不可能,想了以下方案,大家批评指正

1:采用现有的摆线针轮减速机和链条传动机构,问题是减速机存在间隙,这个间隙通过链轮链条后绝对超过了2MM,不知道实际跑起来会怎么样

2:采用行星减速机和链条机构,问题就是成本,减速机国产的2000+,进口的更不说了,而且链条传动本身误差也很大,

3:采用行星减速机和同步皮带,同步皮带带来的问题一是马达惯量不匹配带来的震动,而是同步皮带的寿命问题

4:采用齿轮齿条结构,问题是机械改动变的复杂

还有个想法,其实行车也只需要两点定位,我想干脆做两个机械限位挡死,用变频器做力矩控制,快到位置了以低速接触到挡块,以力矩保持,风险在于碰撞的震动性多大

以上都是比较肤浅的思路,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这就是设备,现状是马达带动链条

网友A:
用链条吧,其实精度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链条吧,其实精度不差

看你对成本的考虑, 就用链条吧,链条 最便宜,安装最方便;

可以考虑用变频器的 ,做力矩控制。 减速到低速用 限为+ 制动器,实现精确定位。

网友C:
哪里还需要伺服呀,就用矢量变频器,配合机械刹车就搞定。

液压都能达到的精度,电气控制就更不用说了。

哪里的,我给你做方案。

网友D:
     如果速度不是很快, 其实搞个变频器加螺杆或是齿条也是不错的, 或是同同步皮带, 这样定位精度要高很多, 链条会有间隙且会有松动 !

网友E:
这个 当 然 用齿条啦。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哪里还需要伺服呀,就用矢量变频器,配合机械刹车就搞定。液压都能达到的精度,电气控制就更不用说了。哪里的,我给你做方案。内容的回复:

我想过用变频器,但是不仅有精度要求,还有速度要求,在3秒内走完1.8米,刹车没有那么灵敏,速度降的太慢就影响效率了

楼主:
最开始我也想过用三菱的A740加编码器做定位控制,可是它原来的马达是锥形转子电机,电压太低无法运转,还要换马达,比伺服就便宜不到哪里去了

网友F:
变频器

因公司的发展需要,我公司需要再招一名电气维修工程师,主要维修变频器、PLC、西门子驱动或者模块、人机面板等工控产品,公司在浙江宁波,有意向的可以加QQ:122614387,技术强硬待遇优良,欢迎来信。

网友G:
试试用蜗轮蜗杆传动,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