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测玻璃瓶比较好的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2-07-25):
以前用过欧姆龙E4Z-D61的,空瓶时有信号,等灌满物料之后信号就变化了,最近又来定单了,希望选一个对物体分辨比较好,对颜色别那么敏感的。原先那个灌的是香油,现在这个物料是剁椒。

楼主:
传感器是E3Z-D61,笔误。

网友A:
用视觉传感器比较好吧

网友B:
JZ透明瓶传感器
E3S-CR62/67
JZ透明瓶检测用
E3S-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视觉传感器比较好吧

网友D:
有色差传感器可选用,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E:
一个玻璃瓶, 整的这么复杂呢

网友F:
这个必须有,若现场只适合安装漫反射开关,你可以选个带背景抑制功能的。如果安装条件不受限,最好选用透明体检测型的传感器,想检空瓶或灌装后的都可以。

网友G:
用镜反射!经典产品是:SICK WL12 G 系列或WL12-2B560 ,P+F的MLV12系列!

网友H(2012-08-24):
检测透明瓶,透明物体,劳易测有款漫反射光电,PRK 3B/6.22专门检测透明瓶

QQ:283135020  电话:13827217404

网友I(2017-04-19):
骁锐科技G3系列透明物体检测光电传感器具体型号包括:G3-A100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