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 到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 怎么转换

楼主(2012-07-25):
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量程0-10mp) 到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 怎么转换成10MP 显示到触摸屏上 公式怎么算啊?

网友A:
4000-800除以20-4再乘上10.应该是这样吧;比例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00-800除以20-4再乘上10.应该是这样吧;比例关系;

4~20mA  对应  离散量 800 ~ 4000 , 那么 量程 是 4000-800 = 3200 离散量 ,
把 10MP 放大十倍, 10.0 MP 这样精度高一点, 正好 是 100,

Ratio = 100/3200 =  0.03125

假设 模拟量输入 变量 AI0 = PV

PV * Ratio =  result ( 0.0 ~ 10.0 MP );

result  寄存器 就是获得的 压力值;

网友C:
工控系列IC芯片打磨后的质量如何保证!这是个关键问题,有些芯片由于打磨,造成芯片损伤,不用使用,浪费了大量成本,而如今,我司发明了一种可在芯片上进行打磨的设备,这种设备不光速度快,效率高,而且百分之百不会造成芯片的损伤与浪费,为广大工控电路板厂家解决了一大难题,设备生产稳定,质量好,价格便宜,是广大电路板控制卡厂商芯片打磨的首选产品,欢迎访问公司网站http://www.aidlaser.com 联系电话:13923888587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A 的回复内容:4000-800除以20-4再乘上10.应该是这样吧;比例关系; 4~20mA  对应  离散量 800 ~ 4000 , 那么 量程 是 4000-800 = 3200 离散量 ,把 10MP 放大十倍, 10.0 MP 这样精度高一点, 正好 是 100,  Ratio = 100/3200 =  0.03125 假设 模拟量输入 变量 AI0 = PV PV * Ratio =  result ( 0.0 ~ 10.0 MP );result  寄存器 就是获得的 压力值;

pv*ratio=4000*0.03125=125 也不对啊?

网友E:
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量程0-10mp) 到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 ,转换为压力的公示应为:

       P=10×(AIW-800)÷(4000-800 )  。。。(1)

      其 1ma对应数字量=(4000-800)÷(20-4)=200

举例:1、如压力传感器输出8ma。对应数字量AIW=1600,代入式(1)得:P=10×800÷3200=2.5 (MP)

         2、如压力传感器输出12ma。对应数字量AIW=2400,代入式(1)得:P=10×1600÷3200=5(MP)

         3、如压力传感器输出20ma。对应数字量AIW=4000,代入式(1)得:P=10×3200÷3200=10 (MP)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量程0-10mp) 到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 ,转换为压力的公示应为:       P=10×(AIW-800)÷(4000-800 )  。。。(1)      其 1ma对应数字量=(4000-800)÷(20-4)=200      举例:1、如压力传感器输出8ma。对应数字量AIW=1600,代入式(1)得:P=10×800÷3200=2.5 (MP)         2、如压力传感器输出12ma。对应数字量AIW=2400,代入式(1)得:P=10×1600÷3200=5(MP)         3、如压力传感器输出20ma。对应数字量AIW=4000,代入式(1)得:P=10×3200÷3200=10 (MP) 内容的回复:

p=10x ......  10指的是10MP  还是放大倍数啊?

网友E:
回6 公式 p=10x ...... 中的 10指的是10 MP  ,这里没有放大倍数.该转换公式是这样推倒的:

压力传感器输出4-20毫安(量程0-10mp 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其数字量AIW与实测压力P的关系曲线如下图一:

             P=10×AIW-800÷(4000-800 )  。。。(1

     公式(1)的推导:见图  ∵△0AB ∽ △0CD  AB : CD =10 : P

          即:(4000-800)÷(AIW-800= 10÷P

      整理得: P=10×AIW-800÷(4000-800 )

网友F:
打磨芯片的都是垃圾工厂。

网友G:
4mA对应0MPa;20mA对应10MPa,线性比例关系换算:T/10=(A-4)/(20-4)。T:表示压力。A:表示电流。

网友H:
4-20毫安(量程0-10mp) 到AD模块里对应数字量800-4000 怎么转换成10MP 显示到触摸屏上

10*(当前值-800)/3200 MP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miy_gongkong关于引用 网友A:4000-800除以20-4再乘上10.应该是这样吧;比例关系; 4~20mA  对应  离散量 800 ~ 4000 , 那么 量程 是 4000-800 = 3200 离散量 ,把 10MP 放大十倍, 10.0 MP 这样精度高一点, 正好 是 100,  Ratio = 100/3200 =  0.03125 假设 模拟量输入 变量 AI0 = PV PV * Ratio =  result ( 0.0 ~ 10.0 MP );result  寄存器 就是获得的 压力值;内容的回复:pv*ratio=4000*0.03125=125 也不对啊?

 哦 ,不好意思错了,PV 要减掉 800 基础值, PV 是 模拟量输入的 变量,这个值 是从 800 ·~ 4000 变化的,

(PV-800) * Ratio = result ( 0.0 ~ 10.0 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