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起动方式

楼主(2012-07-25):
铭牌为95HZ,400V,7.2A,2.7KW的鼓风机能否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网友A:
哪家的电机有95Hz,全世界也没这频率的电网。如果是变频电机,50Hz可以正常运行,这个频率是最高频率。把铭牌看好了。

网友B:
没有见过95Hz的电机。

网友C:
拍个照片上来,咱也看看95Hz的

网友D:
相当于降额使用,转速低,风速、风量低了

网友E:
从来没见过这个频率的电气设备。

网友F:
“铭牌为95HZ,400V,7.28A,2.7KW的鼓风机能否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你的设备是火星人的还是哪里的呢

网友G:
“铭牌为95HZ,400V,7.28A,2.7KW的鼓风机能否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

1、95HZ/400V=50HZ/200V,所以不能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2、觉得你看错名牌了,仔细看看额定频率、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H:
这个是航空上用的设备吧。

网友I:
是不是打错了???

网友J:
    没有见过95Hz的电机。?????  是不是打错了???还是哪个地方专用这么高频率电机?

网友K:
可以的,你直接启动好了

网友L:
按照压频比恒定来说应该是210V/50HZ,所以不能用400V/50HZ。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铭牌为95HZ,400V,7.28A,2.7KW的鼓风机能否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 1、95HZ/400V=50HZ/200V,所以不能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2、觉得你看错名牌了,仔细看看额定频率、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N:
我做电工好多年 没有见过95hz的。 一般是50hz.

网友O:
有电机的图吗 发个 见识一下 一般来说国内50/60HZ 比较常见 95HZ 的确没有见过 期待楼主的照片

楼主:
已上传铭牌,电压等级一样,应该是可以起动的,但是我试了不行,一定要通过变频器才可以,这是为什么呢,

接了50HZ的交电,应该只影响转速.请教各们高手,为什么不能直接起动呢,直接起动的电流是多少A.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网友G 的回复内容:“铭牌为95HZ,400V,7.28A,2.7KW的鼓风机能否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 ” 1、95HZ/400V=50HZ/200V,所以不能直接接工频50HZ,400V的交电直接起动;2、觉得你看错名牌了,仔细看看额定频率、额定电压是多少!

铭牌没有错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哪家的电机有95Hz,全世界也没这频率的电网。如果是变频电机,50Hz可以正常运行,这个频率是最高频率。把铭牌看好了。 内容的回复:

已上传铭牌,铭牌没有错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可以的,你直接启动好了内容的回复:

不可以直接起动,会跳,我今天试了,一定要通过变频器,不是很懂为什么不能直接起动,请问直接起动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对:zhshw699关于相当于降额使用,转速低,风速、风量低了 内容的回复:

我也是这样认为,但是确实不能直接起动,会跳掉,一定要通过变频器,请问为什么不能直接起动呢,直接起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Q:
接星形的能启动运行,接三角形电机启动都会冒烟过载,你那是变频电机,不能当一般电机使用

网友A:
这种电机有专用的驱动器,不能直接用市电运行。95是最高运行频率,对应5600转。主轴伺服都是这样的。

网友R:
接到50HZ,400V电源直接启动是不可以的。因为当频率降了48%,电压不变,就要求磁通增加48%才可以。而一般电机铁芯设计面积根本没有这么大余量,在额定磁通时,已经接近饱和,磁化曲线开始弯曲了。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电压,应该是和频率的下降成比例。计算的结果是210V,正好铭牌上已经给出了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电压值:220/400V。 所以把接线改为三角形,50HZ,220V就可以直接启动。

汇报完毕。转起来后,把结果公布。

楼主:
对:万里独行侠关于接到50HZ,400V电源直接启动是不可以的。因为当频率降了48%,电压不变,就要求磁通增加48%才可以。而一般电机铁芯设计面积根本没有这么大余量,在额定磁通时,已经接近饱和,磁化曲线开始弯曲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电压,应该是和频率的下降成比例。计算的结果是210V,正好铭牌上已经给出了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电压值:220/400V。 所以把接线改为三角形,50HZ,220V就可以直接启动。汇报完毕。转起来后,把结果公布。内容的回复:

如果按三角接法也没有达到降压起动啊,三角接法本身就要求电压为220V,

应该按星型接,然后取220V电压试下

楼主:
接星形不能起动,会跳掉,试过了,

三角没试过,应该一样会跳,

楼主:
对:守望麦田关于接星形的能启动运行,接三角形电机启动都会冒烟过载,你那是变频电机,不能当一般电机使用 内容的回复:

接星形不能起动,会跳掉,试过了,

三角没试过,应该一样会跳,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接到50HZ,400V电源直接启动是不可以的。因为当频率降了48%,电压不变,就要求磁通增加48%才可以。而一般电机铁芯设计面积根本没有这么大余量,在额定磁通时,已经接近饱和,磁化曲线开始弯曲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电压,应该是和频率的下降成比例。计算的结果是210V,正好铭牌上已经给出了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电压值:220/400V。 所以把接线改为三角形,50HZ,220V就可以直接启动。汇报完毕。转起来后,把结果公布。

网友N:
不行滴话  问一下厂家,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95hz滴电机,同时也让我开开眼了。这个电机是要专业变频器配置滴

网友T:
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电机

网友U:
建议了解一下电机的说明书,咱们现在都用的是50HZ,你突然整出来个个例谁能明白

网友U:
应该是高速、高频电机建议看说明书或与厂家联系

网友U:
不懂得别乱试,会出问题的,电工这行业是先要理论后实操的工作

网友V:
不知道用变频器行不行

楼主:
对:未来世界163468关于不懂得别乱试,会出问题的,电工这行业是先要理论后实操的工作 内容的回复:

用变频器可以正常起动,已经搞定

网友W:
引用 网友L:
按照压频比恒定来说应该是210V/50HZ,所以不能用400V/50HZ。

如果用50Hz400V起动,起动电流差不多翻倍,当然要跳闸了。